[音响] it is better than nothing --- 双TDA1521功放板出声了

楼主(2020-05-12):
为了使双TDA1521功放板尽快出声,不得不暂时放弃使用台式机电源作为供电电源的打算,找了一个双电源变压器整流滤波的残废电路板。此双电源变压器,交流双输出13伏,经整流滤波之后与中点电压(GND)相比较为正19伏和负19伏。利用收音机作为音源。
通电之时,有可以忍受的电流冲击声,有轻微的可以接受的交流声。

相关文章:

利用废弃立体声耳机  自制3.5mm音频线
双TDA1521供电准备
双电源双TDA1521出声了
调感磁带车机

乐派LP-A6FM功放机
改善乐派功放机的FM调频收音机接受音质和效果
为功放机提供动力的开关电源增加小水塘
自学sprint layout
DIY TDA7297功放机

网友A:
这样引线,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引线,干扰怎么解决

首要问题是先弄出声音来。的确有杂音,今后再将芯片恢复原位,看一看效果如何。

网友:
98年左右,我用的一个集成功放就这家伙。

网友B:
可惜了。楼主居然没用电脑电源。

网友:
TDA1521本来就是双声道,每声道功率输出也比较大,(记得是2X15W功率来着)何必要用两块TDA1521呢?难道还要推落地箱子不成?两个小书架箱,一片这块子足够了。只要电源质量功率够好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楼主居然没用电脑电源。

这个板子设计的只能用双电源,不能用单电源。卖家有单电源的双TDA1521板子套件,我没有发现,以为只有这一种双电源的板子呐。

网友:
还在等楼主改造电源呢

网友:
1521集成典型的电路用双15v电源,19v以达到极限了,别长期用,以免损坏集成。

网友:
it is better than nothing --- 此时有声胜无声

网友:
ATX电源作双电源用的探索放弃了?

网友:
   电源终于弄好了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