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弹夹充电宝安装电芯

楼主(2020-05-12):
19年8月份得到的充电宝。
拆一个艾默生弹夹充电宝(少见,军事,M4)

路边捡到一个充电宝。5S左右年代的产品。

电芯完好。

电路板还可以。

对比艾默生的充电板。

电芯容量。

主板。

主板背面。

特写

弹夹电路板。

背面。

放不进去,需要切了这个电池槽

对比。刚刚好。

磨头

虾牌

下面把电芯移植过来,虽然,用原先的板子也可以,电路更好。但是需要改动外壳太多。

这个恐龙嘲笑我的焊功????

刚刚好。

上电

嘿嘿

底部

楼主:
这个槽是用来放线的。其实设计空间还有很大的余量。

充电中。看看效率如何。

两格电了。

网友A:
只是用了苹果的电芯?

网友B:
我有个买iphone送的后背电源,只能要么给电源充电,要么给手机充电,边用边充会锁死然后电源发烫,直到把电源电量耗尽,才能自恢复。

网友C:
灯具调光开关和紫铜烙铁头,发热芯等常用配件买点,加上调光开关可以给烙铁大概调温。充电站带电磨头转速太低,我第一次弄过220伏电钻,发现夹头最大转速每分钟好像4千转,后来找550和775等快点的电机,和夹头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用了苹果的电芯?

是的嫩

要用这个板子,改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买iphone送的后背电源,只能要么给电源充电,要么给手机充电,边用边充会锁死然后电源发烫,直到把电 ...

发热。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具调光开关和紫铜烙铁头,发热芯等常用配件买点,加上调光开关可以给烙铁大概调温。充电站带电磨头转速太 ...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那一包打磨头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一包打磨头多少钱?

明细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一包打磨头多少钱?

大约5元左右吧。

红包后一单10个一块多钱。

网友E:
歪脖子的看着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歪脖子的看着别扭

哈哈哈哈。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