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佬帮我猜猜是啥芯片

楼主(2020-05-12):
去年便宜买了一个维修佬的1503d可调电源,一是用不上就先放着了,过了段时间开机一试发现不能调解电压电流,拆开一看发现主板烧了一个芯片,个别零件也有锈迹估计是个返修压仓处理被我买了。不太懂可调电路,大佬们帮我猜猜烧了的是啥。

网友:
貌似还是358?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拍照上来看看

网友:
图都没一张就这么猜?难度忒大了吧

网友:
坐等大佬吧   我要是说电源芯片  会不会挨砖头

网友:
我猜到了  是个芯片   也知道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敢换不

网友:
没有图片,烧了个空气?

网友:
高科技隐形芯片。

网友:
一是用不上就先放着了,过了段时间开机一试发现不能调解电压电流

网友:
324 358 op07 瞎猜

网友:
无图无真相,连图都没有,又不是有奖竞猜。。。

网友:
就一个芯片吧?双8脚直插?如果是,那就是LM723:lol:

楼主:
第一次发 貌似图传的有问题  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2020-06-24):
十有八九还是LM358的运放,这个电源如果是线性电源的话,一般不会有多复杂的电路,并且为了节省成本,也会用相同的运放,你可以试着画出这个芯片周围的电路,注意看看哪个脚接电源,哪个脚接地,然后看看有没有运放的常用增益调节的电阻就能知道电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