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神看看K270这样对不对,可以开搞吗?

楼主(2020-05-12):
大神看看K270这样对不对,可以开搞吗?
网上找的,貌似有不同的版本??找到有2个k270 不一样

这样画的对吗??第一次画,不知道对不对应该注意些什么要怎么改?

先选好104键的

生成位置图
生成PCB 自动布线
大概就这吊样
3D预览

大神看下有没有错,没错是不是就可以开搞了??
多媒体键去掉了主页和邮件,感觉用的不多,保留了睡眠、音量-+ 静音、播放、计算器

是不是可以几个人一起搞一个??有一两张用就够了

随便吧数字撤了搞成84的

正面这样子
背面 多媒体键留个位置需要就飞到边上不要就空着
3D预览

网友A:
我去 我们数码之家的人无所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 我们数码之家的人无所不能!

不懂 照着画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个可以搞

网友:
270有优联和非优联,不知道阵列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大写灯没要了么,270脚距贼恶心,好像1.4的,没有排线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写灯没要了么,270脚距贼恶心,好像1.4的,没有排线合适

灯不是在主控版上么?

网友C:
没有人考虑拼板么?这价格还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人考虑拼板么?这价格还是太高了

确实 一个人也用不了5张有个3-4人就可以开搞了

网友:
我感到罗技快要倒闭了

网友:
报名来一个,20块到30块都可以接受呀,就是嫁接优联发射电路有点麻烦呀

网友:
这是啥,自己搞键盘?

网友D:
有客制化的开源PCB套件呢,固件可以随便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客制化的开源PCB套件呢,固件可以随便刷

想要优联   罗技的固件刷不了吧

网友E:
打出来试试,能用应该卖的出去。

网友:
K270 有优联和无线两种。 建议优联版。貌似脚不一样。。。

网友:
我前面刚做了5片270的87键优联板,已经组装完成,主控没有焊接,用电池座的那种弹片接触,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出来试试,能用应该卖的出去。

需要吗?我还有4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