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用了几年后网速变差了,大家会不会呀?

楼主(2020-05-12):
斐讯K2用了几年后网速变差了,大家会不会呀?几个朋友也反映说卡顿,,陆续都换了别的牌子。

网友A:
我的也是,感觉是信号减弱了。没以前强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问题???

网友:
用了几年了,好多元件都老化了吧。把电容换成新的固体,把固件刷一刷,把密码重新设置一下,然后再试试。少连接几个手机试试。

网友:
遇到过,换电容搞定。

网友:
貌似目前还没遇到这样的情况哎,难道是传说中的加固态电容老化不行了吗?

网友:
时间久了  部分路由器换电容有效果

网友:
电容就是滤波   有那么多 问题?    除非失容严重

网友:
原来的K2用了2-3年确实卡,换了个新拆封的K2还是卡的不行,上网课没办法升级光纤换千兆路由,退下来的K2有何新玩法,求解

网友:
我的K2都发黄了,信号还可以

网友:
换电容吧,原厂电容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感觉是信号减弱了。没以前强了。

我二哥家的也是,他说绑电池后效果很好的

网友:
K2是百兆的有线端口,时间久了电容还会失效,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同价格不如新路由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