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专治后视镜拧不紧的小工具

楼主(2020-05-12):
电动车的后视镜,锁紧螺母总是拧不住,活扳手下不去,死扳手又不够尖,位置很别扭,也试过拧镜腿但是螺母不跟着转,光芯转锁不紧,骑段时间镜子都松了。动收造 一个神器吧,专门拧后视镜锁紧螺母用。看图吧

网友A:
有电焊机就是任性

网友B:
电动车的壳挺好拆的,拆了再用活动扳手拧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焊机就是任性

找了个电焊机焊了一下。

网友C:
这方法不错,有多的套筒可以做个,对于修车师傅这个很实用,能省不少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的壳挺好拆的,拆了再用活动扳手拧紧即可。

我就不喜欢拆了再调再装回去

网友D:
外壳设计不合理,一般弯梁摩托车的可以用普通活扳手拧。

网友:
工具做的不错!焊工不错!

网友E:
双手不用扳手就可拧紧

网友F:
好东西 我上次拆我的摩托加风罩 也是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的壳挺好拆的,拆了再用活动扳手拧紧即可。

要想拆壳,得先拆掉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方法不错,有多的套筒可以做个,对于修车师傅这个很实用,能省不少事 ...

没什么成本,找个废套筒,切个口,焊个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设计不合理,一般弯梁摩托车的可以用普通活扳手拧。

这种踏板车设计的确实不太方便维修,修哪都得拆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手不用扳手就可拧紧

摩托车的锁母设计的可以 用手拧,我看电动车普遍不行,锁母旷量太大,我两辆电摩都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点牛b,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被逼无奈,就得想点绝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 我上次拆我的摩托加风罩 也是费劲

可以造一个留着用,绝对够专业好用

网友(2021-02-25):
好像有加长螺丝的把它加长就好拧了

网友:
非常厉害,折腾得不错,

网友:
这套筒被人开膛了,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