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海智得CX-128G固态硬盘 拆解

楼主(2020-05-12):
朋友的  第一次看听到这个牌子,再加上塑料外壳  呃。。还是拆开看放心

废话不多说,按照惯例来张登记照

对,就是这塑料外壳

很好拆开,四面都是卡子,一撬就开

里面就长这样,没错吧 塑料的

主控是2258XT,XT嘛。。 肯定没缓存的

颗粒是大S PFG21,不用看了TLC

反面很干净

来张全家福,溜了溜了。。

网友:
应该还可以,大s颗粒

网友:
这个标签有点像淘宝上卖那些DIY SSD的店家搞得
之前我还买过一块类似的SSD,只有64G,寿命还可以,就是性能太一般了,

网友:
海智得的盘不错的了,他家主要就是镁光大s闪存,极少有其他的闪存出现,说明闪存来源相对稳定,返修率比什么某电某彩虹及那几个金牌的固态低的多

网友:
牌子像杂牌,但里面做工不错

网友:
看性价比了,稳定好用就行。

网友:
做固态为什么不是AL级别的颗粒

网友:
我买东西也想拆开看看

网友:
但是不给钱商家不让拆。悖论呀

网友:
AR级别的大s好像不能做ssd吧,al好像才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