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悦盒V9_V9U_V9E_V9A_V8等通用免拆机破解教程(2020-05-12更新)

楼主(2020-05-12):
破解包下载地址2020年5月12日更新:https://pan.baidu.com/s/1DdLlGy6g3uzj0OIgCYK2LQ    提取码:k51p
不影响IPTV正常使用
适用型号华为悦盒EC6108V9、EC6108V9、EC6108V9V9U、EC6108V9E、EC6108V9A、EC6108V8、EC6109U等
适用芯片:Hi3798MV100、Hi3798MV200芯片盒子、Hi3798MV300、Hi3798MV100

文件截图:
根据自己的型号打开相对应的的程序,型号如何查看呢?打开机顶盒,选择设置——版本信息即可查看到!

根据提示操作:
使用方法(重要必看):
适用华为目前市面上所有运营商定制盒子,及能打开ADB端口的绝大部份其它盒子使用,可以自动安装软件;
注意:使用该方法务必将网线拔掉,wifi连接路由器,电脑与盒子确保在同一个路由器下面;
先将你要安装的软件提前放入root\install里面,确保文件名为英文或数字型式,比如:123.apk/abc.apk文件名当中不能有空格,全部文件均放在电脑,无需用U盘插盒子,更加不用进装备测试模式,免拆机破解;
简单检查是否有ROOT权限方法:用RE管理器直接打开/DATA文件夹,能打开说明已ROOT;
华为定制盒部份:
1,先将盒子跟电脑置在同一网下,进盒子:设置--更多(或高级)--远程连接控制,设为“允许”
2,运行附件的STBManageTool,导入许可证,填入IP地址,密码:.287aW(前面有个点哈),点连接,如出现DEBUG模式,则输入验证码即可后(下图所示)
连上后,点击浏览,找到STB下的dat文件,选择导入即可;
看右下角启用远程登陆,选“开”,点提交;
3,根据你的盒子型号,建议两个红色箭头文件都打开试试,选择运行,按提示输入IP地址回车,稍等破解完成;

其它品牌(通用部份):
盒子先开ADB,比如创维E900用遥控打开USB调试,或用TTL输入adbd&打开等,选“通用破解及V8”运行;
四、 后续操作(重要)
1. 设置“沙发桌面”为默认桌面程序
盒子重启后,屏幕上会提示“选择主屏幕应用”,此时应先选择“沙发桌面”,然后再选择“始终”即可。千万别手贱选择IPTV。

注意:
1) 第一次重启可能不会弹出桌面设置相关的提示,此时可尝试按遥控器上“主页键”呼出沙发桌面。
2) 部分运营商固件限制了第三方桌面的使用,你可以在确认盒子工作正常的情况下,使用RE管理器删除 /system/app 目录下的带有 launcher 字样的apk以解除限制。 例如:湖南电信的 TvLauncher_0813_new.apk ,青岛联通的 Launcher2.apk,山东移动的 SD_YD_Launcher.apk。 删除之前最好先备份,以防万一。

补充内容 (2020-5-18 23:51):
下载链接更新:"破解文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qhx0LjbXoajSi7OC8N6nQ   提取码:s0uo
备选链接1:https://share.weiyun.com/4MrnFhMm 密码:3i4ikj
备选链接2:http...

网友A:
楼主怎么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下载不了

"破解文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qhx0LjbXoajSi7OC8N6nQ   提取码:s0uo
备选链接1:https://share.weiyun.com/4MrnFhMm 密码:3i4ikj
备选链接2:https://115.com/s/sw3vir03z1i#  访问码:y677"

网友B:
都2020年了 还发这种几年前的教程 现在都是直接刷机

上海 四川高安的都能刷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2020年了 还发这种几年前的教程 现在都是直接刷机

上海 四川高安的都能刷机 ...

手上有个上海高安的TTL跑码后不能输入命令ADB不能开启,有没有什么固件可以刷机?

网友(2020-06-24):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个上海高安的TTL跑码后不能输入命令ADB不能开启,有没有什么固件可以刷机? ...

刷固件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