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在做用单车太阳能板的小路灯

楼主(2020-05-12):
直接上图,原理图就不上了,很简单4056+9014+mos管。

网友A:
这个PCB夹具好用吗?我买过一个一模一样的,手拧固定不住,好不容易拧紧了,用完又拧不下来,只能夹表贴板,如果是通孔,背面装个零件,高度就不够,而且那个弹簧力度也不合适。

网友B:
感觉pcb的线太细了,像是gnd,太阳能电池板正极,mos管d极和S极等可能需要大电流的引线应该尽量粗短,宽度最好1mm以上。

网友:
坐等成品出现

网友:
终于三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CB夹具好用吗?我买过一个一模一样的,手拧固定不住,好不容易拧紧了,用完又拧不下来,只能夹表贴板 ...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用。。。。买来几乎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pcb的线太细了,像是gnd,太阳能电池板正极,mos管d极和S极等可能需要大电流的引线应该尽量粗短,宽度 ...

刚做打样经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