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_NAS 自动照片备份系统设置说明(FolderSync)

楼主(2020-05-12):
@ve2r 所用的办法我觉得很不错,原帖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031

下面我出一个教程教大家快速设置。

电脑端设置步骤:
把你想要用来存储手机备份的文件夹夹进行如下设置。

必须要有一个 everyone用户 且完全打钩

还得看看安全里面有没有everyone这个用户且完全打钩。没有这个用户需要点击编辑按钮---添加---高级---立即查找然后找到这个用户添加。

电脑端设置完成

下面就是手机端的设置

账户名称我取的是  测试

这里的ip地址就填电脑的ip地址

测试连接成功就ok

然后下面就是添加需要备份的文件夹和电脑端接收备份的文件夹

这里的账户就选择刚刚建立的这个  测试账户

这个是一些设置我是这样选择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网友A:
我是感觉安卓和ios对smb共享这种不友好,速度比较慢。所以我在win上面设置了ftp server。软件是FileZilla Server,很小巧不占用资源的一个软件。安卓和ios端都是通过ftp备份到win端。感觉还不错,foldersync设置和你的差不多。功能很多,很适合个性化设置

网友:
而且win上面的权限设置很乱,可能是我脑子不好用总感觉设置很繁琐,在FileZilla Server上面权限设置很清晰,一个账户用来备份,给的权限较高,另外一个账户用来只读取备份,给的权限高了害怕备份的时候被改动文件

网友A:
这种小众又好用的软件用的人有点少,导致foldersync好几年都没更新了。好多人还是喜欢群晖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众又好用的软件用的人有点少,导致foldersync好几年都没更新了。好多人还是喜欢群晖之类的 ...

确实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众又好用的软件用的人有点少,导致foldersync好几年都没更新了。好多人还是喜欢群晖之类的 ...

FileZilla Server 中文版本能提供一个不?还有设置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众又好用的软件用的人有点少,导致foldersync好几年都没更新了。好多人还是喜欢群晖之类的 ...

有qq没。我用FileZilla Server建立了服务器,同一台电脑可以ftp 链接,但是用手机的foldersync软件就链接不了,电脑端设置里面的端口是21 但是电脑链接上后显示的端口每次传文件都在变。你手机端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qq没。我用FileZilla Server建立了服务器,同一台电脑可以ftp 链接,但是用手机的foldersync软件就链接 ...

我今天发个详细的帖子吧,到时候艾特你

网友:
手机端第一部就设置失败,连接不到

网友:
几年前就在用了 是不错的软件    苹果会自动杀进程

但外网这个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B:
有这个app下载地址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app下载地址没

度娘很多下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感觉安卓和ios对smb共享这种不友好,速度比较慢。所以我在win上面设置了ftp server。软件是FileZilla S ...

我也喜欢用FileZilla Server建FTP,原因是SMB共享的移动硬盘手机用种APP都不能访问,还有就是家里不同网段的电脑直接输FTP地址就能访问,SMB太麻烦。

网友:
谢谢,正需要。折腾

网友C:
应用商店里找不到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用商店里找不到这个软件

在度娘上面找

网友D(2020-06-12):
引用 网友A:
我是感觉安卓和ios对smb共享这种不友好,速度比较慢。所以我在win上面设置了ftp server。软件是FileZilla S ...

有没有遇到FTP SERVER 几天后不能用的?我就遇到了,什么都配置好了,几天后它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遇到FTP SERVER 几天后不能用的?我就遇到了,什么都配置好了,几天后它就挂了。 ...

是不是后台服务被啥软件优化掉了?我的一直正常啊。24小时运行一年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也想跳到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