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电视这种现象怎样修理

楼主(2020-05-12):
最近看上10多分钟就黑屏且无声,像自动关机一样,重先开机又正常了,反复如此。
今天我把它拆开了,电源板拆下,用毛刷清灰,其它没拆,只是清理下,还是一样,请问要怎样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A:
黑屏且无声要拆后盖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在出现这种情况后电压是否正常,才能判断是电源板还是主板的问题,看你电源板的生产日期都快10年了,估计电容失效的情况较多

网友:
这台电视是带系统的?恢复下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B:
黑屏以后指示灯有变化吗?

网友:
先查一下电容是不是容量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屏且无声要拆后盖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在出现这种情况后电压是否正常,才能判断是电源板还是主板的问题,看你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屏以后指示灯有变化吗?

黑屏以后指示灯是绿色的,谢谢了

网友:
指示绿亮绿色只能说明5V的待机电源没有问题,不能排除电源板其它部分(比如高压部分)没有问题,这需要用万用表逐步排除。如果不具备测量条件,可以从网上订一个电源板替换试试,如果现象一样可以再退回去,最多损失点运费。

楼主:
电源板上那位置双12V电压均只有11.7V,另外为5.05V。

双12V电压均只有11.7V,不知正常不?

网友:
黑屏后测量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我感觉有12v和5v电压不是高压问题就是灯管问题,还有重点检测一下12v输出几个电容。,黑屏了看看电源都还正常吗,或者找个假负载试试是电源问题还是高压和灯管问题,我感觉多数是灯管漏电造成电源保护的,这么多年了灯管肯定有一个漏电或者不良了。

网友:
路过,帮顶,找@衡水家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有12v和5v电压不是高压问题就是灯管问题,还有重点检测一下12v输出几个电容。,黑屏了看看电源都还正 ...

谢谢,两个68都只有57UF,不知是不是这个有问题?

网友:
电容的误差本来就比较大,这个值虽有衰减,但还可以接受。要测黑屏时,12v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个长虹42,不开机黑屏,最后换了电源板解决,估计也是电容的事,没有一个个都拆下来测试

网友:
是不是屁孩弄了定时功能??

网友:
黑屏时手电筒照一下有没有显示

网友:
黑屏时候用手电照屏幕看看,有无图像,有灯管老化,高压电容问题。没有检查电源,主要查电解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等到黑屏我再测试12V输出电压看下,目前15分钟暂时正常。

楼主:
目前半小时没黑屏,只是把电源板装上去之前,我把电源板较大焊点补焊了些,
还待继续观察,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