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个蜗牛星际悲剧了,脱漆也悲剧

楼主(2020-05-12):
好好的东西非得拿保鲜膜包起来,结果保鲜膜和漆面反应了,大家以后发东西注意点,脱漆,悲剧了,第一遍脱了一点点,以为表面不行,砂纸打了一遍,又脱了两三次脱不掉

网友:
脱漆你上钢丝刷呀,没有的话厨房找铁丝球

网友:
应该用除胶剂就能除掉吧,没必要喷漆

网友:
直接上角磨机,钢丝轮。成本比脱漆剂还便宜,快!

网友:
额,看得起鸡皮

网友:
卖家翻新的外壳吧 不然怎么会掉漆

网友:
角磨机钢丝刷就可以,或者喷砂机

网友:
保鲜膜和漆面会起反应,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保鲜膜和柒会反应脱落,不真没听说过,经验。

网友A:
塑料跟有机材料有个相容性测试,很多不同材质的塑料挨在一起会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跟有机材料有个相容性测试,很多不同材质的塑料挨在一起会粘的。

保鲜膜可是食品级的呀

网友B:
保鲜膜一般是聚丙烯,这不和漆反应,但是保鲜膜上通常会有一层油
应该是这油和漆发生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鲜膜一般是聚丙烯,这不和漆反应,但是保鲜膜上通常会有一层油
应该是这油和漆发生反应了 ...

其实是拿溶剂擦洗后没有晾干直接包保鲜膜,清洗用的溶剂反应的

楼主:
用砂纸在水盆里打磨,找钣金朋友喷了一下,烤了一下

楼主:
手机发帖图片会乱入呢

网友(2020-10-15):
直接改色不好吗?非要搞掉原来的漆,手喷漆慢慢一层喷,等干了再一次,多次效果才好,不然一次性喷的多了会把原来的漆咬起皮

网友:
保鲜膜是PVC材料的,这个,酸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