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买个投影,家庭当电视用。

楼主(2020-05-12):
一直想买个投影,家庭当电视用。
10多年前的计划,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实现,最近有空了,又想起这件事情,希望大家给个建议,原来想替代电视,(不过现在家里还没有电视)。

1、替代电视是否可行
2、如果可以,买那家的,或者请大家给个方向。

谢谢!

网友A:
看电影每次时间短  买爱普生
天天看电视节目 买led光源的微型国产DMD芯片的   不要买单片液晶的

网友B:
我有两台松下的PT-UX11 灯泡只点了四百多个小时 官方数据五千小时 分辨率1024X768 玩玩可以 高清谈不上

网友C:
别折腾。。
刚修好自己的极米Z5,现在的这种LED光源的也就这X样
各家都写着用XX品牌LED为光源,但从没见过自己光机里的镜片材质和寿命。。。
看了不管极米,还是其他品牌,结构都差不多的,只要红屏都是烧透镜的镜片
3个LED灯+DMD芯片

光机很多是公模
但设计思路我真的想不通。。
3个LED,只用了2根热管,接到翅片上。。分2组
灯板反面+厚的导热垫+铜片焊热管
铜片只开对角线2个孔拧螺丝
有点脑子的都知道。。至少要3个点固定才能紧贴,2个点拧是固定不能完全贴合的
导致有形变,导热力下降
而且出厂就滑牙和,我拆时就好奇为何有个螺丝是松的

使用2年多,烧了片镜片能红屏了。。。折腾很久
透镜是树脂的,运气好1年烧2次,运气不好过保烧。。

这就是世界杯那年,3K+档次的投影机。。。

网友D:
可以替代电视,关键在于投影仪品质。1080P以上的大品牌投影仪可不便宜!如索尼、松下、爱普生等。而且购买时要考虑投影仪屏幕比例、投影尺寸、幕布大小等的关系,寿命和维护都比电视短暂麻烦。所以在个人市场,这东西至今还只是小众产品。
至于那些杂牌或非高清投影仪,劝你别玩了,没意思,效果比普通电视机差多了。

网友E:
这样看来,得买高端点的激光电视了,就怕舍不得,极米A2 PRO吧,看看资料就好,别当真。还有一个推荐就是小米98寸4K液晶,19999元,但是难抢到货,雷布猴总耍猴。

网友F:
电视就是电视,投影当电视,要价格高点的质量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
刚修好自己的极米Z5,现在的这种LED光源的也就这X样
各家都写着用XX品牌LED为光源,但从没见过 ...

感谢您的回复,我想你的建议一定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影每次时间短  买爱普生
天天看电视节目 买led光源的微型国产DMD芯片的   不要买单片液晶的 ...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台松下的PT-UX11 灯泡只点了四百多个小时 官方数据五千小时 分辨率1024X768 玩玩可以 高清谈不上  ...

原来是这样,我还说过了这么多年了,投影会成熟一些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替代电视,关键在于投影仪品质。1080P以上的大品牌投影仪可不便宜!如索尼、松下、爱普生等。而且购买 ...

你的建议很好,很是时机,谢谢!
我还说过了这么多年了,投影会成熟一些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视就是电视,投影当电视,要价格高点的质量好的

嗯,说的也是 如果价格也上去了,就不值当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看来,得买高端点的激光电视了,就怕舍不得,极米A2 PRO吧,看看资料就好,别当真。还有一个推荐就是小 ...

小米 19999,我觉得液晶屏可能会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
刚修好自己的极米Z5,现在的这种LED光源的也就这X样
各家都写着用XX品牌LED为光源,但从没见过 ...

当年我忍住了没有出手。2k上下1080P的诱惑,原来是这样。谢谢分享。

网友:
激光是好!太贵了~~~就LED微投吧~~自己用的极米H2还是可以~~主要给孩子看动画、电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替代电视,关键在于投影仪品质。1080P以上的大品牌投影仪可不便宜!如索尼、松下、爱普生等。而且购买 ...

哇塞!我看懂了,我明白了

网友:
我有1台闲着的led投影机分辨率是1024X800蓝标。使用几+小时,包装说明书都在。980元要就消息联系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看自己的需求吧,我自己一直是用的极米Z4超过4年了。(期间电源有问题,自己买了个,屏幕部分模糊(估计也是镜片的问题,自己没敢动,寄回原厂,居然给免费修理了--当时应该超过2年了))。
我这个分辨率是720P的,对于观影来说没有什么差别,浏览网页会比1080P比差别比较明显,
这样的投影亮度普遍偏低,白天必须把窗户窗帘关闭,晚上没有问题。我都是直接投在室内墙上看。没买过幕布。。

优点,体积小巧,便携,过年带回老家直接投在墙上看美滋滋。投影面积大,有影院效果,是电视无法比拟的。
当然我们白天用的时间很少。家里也有电视机但是基本不开(用不上,看惯了大屏幕,小屏幕无感了)。。。
如果问我换,我估计我还是选择投影。。很可能是激光投影,也不占地方。

网友G:
国产微型LED投影机品牌比较靠谱的有,极米,坚果,神画等品牌,一般两千左右(可投200寸吧),市场上其他几百元的那种杂牌LED投影机只能当个玩具(买了后悔系列),激光投影仪有品牌有知名度又价格便宜的有小米和爱普生,大概6千左右,但效果也不要期望太高(个人感觉亮度还是有点低),那种灯泡光源投影机功耗比较大,一般都有200-300瓦,而且几千小时(2000-5000)就得换灯泡,当电视看显然不符经济学,综上所述,还是建议入手LED投影机或激光投影机,从光源寿命和功率上看都是最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产微型LED投影机品牌比较靠谱的有,极米,坚果,神画等品牌,一般两千左右(可投200寸吧),市场上其他几 ...

谢谢回复,我去看看 极米 坚果 神画 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