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电池是动力还是容量型

楼主(2020-05-12):
手机电池是动力型还是容量型?今天拆了一个苹果6的电池测了下,以这个内阻来看归纳为动力电池不算过分,只是极耳太小限制了它的放电能力,也只能当容量型来使用了

网友A:
不要想了,肯定是容量型的,动力电池容易鼓包,不能在手机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了,肯定是容量型的,动力电池容易鼓包,不能在手机上用的

以内阻来看应该是个动力或者微动力电池,因为手机的充电速度一般的容量型也难以胜任,

网友B:
我们采用排除法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手机不需要特别大的放电电流吧?

网友C:
前几天也捡了块苹果电池,2915mah的不知道是什么机子的,电池完好无损的扔在路边,回来用表测还有3.7V电压,抠开发现保护板小得很,上面的元件比芝麻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也捡了块苹果电池,2915mah的不知道是什么机子的,电池完好无损的扔在路边,回来用表测还有3.7V电压 ...

这样大容量起码是6以上的了

网友D:
内阻小就可以归类为动力型?

网友:
手机用动力型也不奇怪,某些手机充电电流都1c了

网友:
iPhone6,充电功率5W,应该是容量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们采用排除法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手机不需要特别大的放电电流吧?

那就用排除法,首先 快充18瓦 22瓦一般容量型肯定受不了,至少算个半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阻小就可以归类为动力型?

个人是这样认为,内阻越低发热越小,放电能力越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用排除法,首先 快充18瓦 22瓦一般容量型肯定受不了,至少算个半动力电池 ...

有点乱 不排除了  你说的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也捡了块苹果电池,2915mah的不知道是什么机子的,电池完好无损的扔在路边,回来用表测还有3.7V电压 ...

2915必须是苹果6p啊,好些年的手机了,电池基本是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也捡了块苹果电池,2915mah的不知道是什么机子的,电池完好无损的扔在路边,回来用表测还有3.7V电压 ...

2915是6P的电池,之后6SP,7P基本都2750的。

直到XR之后才提到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