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代名机 --- 北京2023S越野吉普车 车载调感卡带车机

楼主(2020-05-12):
缘分啊,在废品站5元钱收的。此款车机接线简单。一楼先上外观图,二楼拆机。

楼主:
果然是一代名机!使用台式机电脑电源供电,绝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声音!

网友:
最简单的车机磁带机芯,只有快进。一般的机械机芯起码还有快进快退和翻面功能呢。
内部肯定是调感机芯,推测用的TA7358+TA7640+TA7343的经典收音机组合。

网友:
接着拆呗。估计用料绝对扎实。

网友:
方方正正好改造

网友:
最简单的磁带单面播放机芯,能快进,没自动返带功能,止于线路组合,那花样太多了,中低档都有。

网友:
看着这个车机不地道。

网友:
老式卡带车机的收音头基本是调感式的,后来偷工减料,才用的可变电容。

网友:
四管的 里面还不如航盛和天宝的 小时候拆烂了很多

网友:
这种解构的,修过不少,用料最好是以前国营车队中巴配的飞利浦机器。

网友A:
我的第一个车机就是这个档次的,后来加的重低音模块和换的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个车机就是这个档次的,后来加的重低音模块和换的胆电容

会折腾!不错!

网友:
以前的机器做工很好,不过也就那样。比现在工艺还是差太远。

网友:
这种老式车机我也有一个,大约能有十六七年了吧,也是在废品站一元收的。我的没有楼主的新,一面还缺扭。

网友:
勾起了我的回忆当年(应该有20年了)有过一台外观和这个一样的(牌子记不清了),接6.5书架,声音非常好听。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么好听的声音了。
想起来了,是凯歌

网友:
低端货,不是什么名妓,
德国或欧洲产的收音机,小日本出口德国到104MHZ的手动机,这才是精品

楼主:
能用啊,没看见二楼灯都亮了?

网友(2020-12-15):
成色不错啊,里面和新的一样。

网友:
缺磁带吧,听F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