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有什么推荐的?不要电池的

楼主(2020-05-12):
    想弄个手电钻,不要电池的,大家有推荐的吗?价格不超过200块,做工好些,要耐用些。

网友A:
你要说明夹头多大,功率多大

网友:
插线随便买就得了,功率和性能成正比,品牌都无所谓了,反正结构简单成熟

网友:
博世,东成都不错

网友:
价格决定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明夹头多大,功率多大

不超过10mm吧

网友:
东成,字数某双鱼

网友:
威克士130 无刷裸机220包邮

网友:
肯定是买博世了,

网友:
买个东成的就可以了,要二级减速的。

网友:
卡胜,便宜,也好用,我有把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建议看看大有1817

网友:
+1,建议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