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先锋空调扇又出毛病了。不会搞了

楼主(2020-05-12):
以前电源板给控制板的电压不够导致开风扇就断电,重新开机也又断。后来换了两个安规电容就好了。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了由于电容还没到就想老方法用的5v的电源给控制板供电先用着。一时马虎大意竟然用了12v的了还是反过来了。12v输出端焊到风扇供电板的火,零线。通电一个闪光啪一声。烧断了供电板线路。双向硅好像也被击穿了102电阻也黑了。控制板不有电到但是不能开机了。

网友A:
改这个还那么扣扣索索的,用7805改个5V供电那么麻烦么,现在搞大了吧

网友:
现在好了,直接网上买新的控制板换上就行了,不用纠结了

网友:
mcu肯定玩完了,里面有厂家程序,买不到。听3楼的吧。

网友:
或者直接3楼买个通用板,或者弄几个开关接抽头吧,这应该也是抽头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这个还那么扣扣索索的,用7805改个5V供电那么麻烦么,现在搞大了吧

本来就是想用个5v电源就算了。以前也试过直接在火零线那并上5v电源后驱动控制板。这次不知道发什么快递神经用了个12v的还接反了。吓得我老婆从厨房跑过来

楼主:
现在改了台扇的旋转开关

网友:
敢动手就是好同志,应该鼓励,玩这个的谁没烧过几块板,继续折腾,把烧断的铜箔接上,继续用5V电源给控制部分供电试试能不能开机,可控硅先不用管它,如果可控硅击穿只是对应的那一档会不受控制,风扇还是能开机的,要是能开机CPU就没问题,这时候再把可控硅换上,要是不能开机,那就真可能是CPU坏了,那这块板也就报废了,上淘宝买块板换上。

网友:
把cpu十抽开量电阻看看

楼主:
请问是测cpu的第十脚和地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测cpu的第十脚和地的电阻吗?

是它的正电源和地

网友(2020-08-04):
不应该是安规电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