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请教各大神SM2244G AC 开卡问题

楼主(2020-05-12):
神州笔记本里64G  ,FLASH是FSG128GSD4M1  -4颗粒  , 请问短接哪里认盘,按网上的短接C75电容,2-6点都不认,其他点前几天也试过,板上三压正常1.8V-1.2V-3.3V正常,工具SM2244_SM2250_SSD_L0409A
这主控SM2244G比较少见,网上就几个贴,
http://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7/10449.html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68964

楼主:
类似这块,接口不同

网友A:
记忆中是红圈内的电阻。。短接1-6一个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忆中是红圈内的电阻。。短接1-6一个是不对的。

回楼上 咣的那一排,5个焊盘有三个是空的,2个电阻,5个焊盘全部单独短接还是不认,江波龙的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楼上 咣的那一排,5个焊盘有三个是空的,2个电阻,5个焊盘全部单独短接还是不认,江波龙的盘
...

今天折腾了下,敲黑板画重点,系统一定得用XP,Win7/10都不行。USB转sata,不挑都可以的,短接直接C75,在正面易操作。其他就按网上的教程吧,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折腾了下,敲黑板画重点,系统一定得用XP,Win7/10都不行。USB转sata,不挑都可以的,短接直接C75, ...

试过不行C75,XP系统

网友:
如果短接OK,在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里看到的是 2250A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折腾了下,敲黑板画重点,系统一定得用XP,Win7/10都不行。USB转sata,不挑都可以的,短接直接C75, ...

我当年也折腾过江波龙的盘,确实得xp系统下才能开卡。

网友:
短接点就是那排铜点没错的 2244G我一直都是在WIN7开啊 用USB转接卡

补充内容 (2021-9-1 00:40):
=短接点是C75电阻位才对

网友D:
C75,这盘我开过好多次了,都是WIN7下开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ssd,请问flash型号选什么,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C75,这盘我开过好多次了,都是WIN7下开的

我也有一个这ssd,请问flash型号选什么,多谢。

网友E:
2244G 我确认可以在W7下开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44G 我确认可以在W7下开卡的

你好,请问flash选什么型号,自动识别不了

网友F:
Win10 mSATA板子,短接C75成功认盘,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Win10 mSATA板子,短接C75成功认盘,谢谢楼主!

你好,请问flash选什么型号,自动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10 mSATA板子,短接C75成功认盘,谢谢楼主!

用怎么版本的工具?

网友(2020-09-19):
引用 楼主:
用怎么版本的工具?

SM2244_SM2250_SSD_L0409A,记得勾选NOT SMI Tester,Windows 10 可以认卡,但不知道flash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当年也折腾过江波龙的盘,确实得xp系统下才能开卡。

那你当时是怎么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