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稳压板过载烧掉了。。。

楼主(2020-05-12):
过载烧了。6075k和2ty明显烧穿。换了s8550和 m3004d还是不能亮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请大神指点一二。能不能改成36v输入输出?

网友:
你换的那个三极管脚位就错了

网友:
贴片脚位是       B E C
TO-92封装的是 E B C

楼主:
换过来了。还是不能亮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来了。还是不能亮屏。

检查7550 5V供电

网友:
稳压肯定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