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SIM卡 无卡套使用方法

楼主(2020-05-12):
把小SIM卡对好触点 轻轻放好

压好盖板

放好电池 扣上后盖 开机 设置时间日期

成功了

网友A:
请教楼主这种卡槽怎么才能没有卡套使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种卡槽怎么才能没有卡套使用呢

你来抬杠啊,哈哈哈

不如用透明胶固定?厚度不厚加纸垫

网友C:
楼主这拍照水平

不会是用图中那个NOKIA拍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来抬杠啊,哈哈哈

不如用透明胶固定?厚度不厚加纸垫

试过接触不良。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拍照水平

不会是用图中那个NOKIA拍的吧

那个诺基亚没有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接触不良。没办法。

大神有1万M币肯定有烙铁。
所以,飞线就完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种卡槽怎么才能没有卡套使用呢

里面的照片取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里面的照片取出来没有

没有,无解了。成为历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诺基亚没有摄像头

那肯定是用座机拍的

网友:
那个NOKIA很老了

网友:
这都行?有点玄,还是找个卡套吧,卡套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种卡槽怎么才能没有卡套使用呢

芯片烫下来,找个大的废卡,把芯片用502粘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