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箱改造方案

楼主(2020-05-12):
家里装修完  想着把弱电箱整整  里面需要放这么些设备
3865u软路由
tplink 8口poe交换机
集中供电 明纬RS-100-12 (8.5A)
光猫(都长差不多)
9cm散热风扇  薄扇
AP1202GI(房子狭长型  过道信号弱  不一定加  看空间)
AC100(想把它供电改了  改成外置供电   这玩意  整个小点的外置电源多好)
上图

就这么多  AC100我甚至都想让他裸奔  太占地方了   放应该是能放下   (实在放不下   只能拿出来找个地方放   旁路模式)

AC100 背面开个孔  然后放个DC座  里面的电源就不用了  那条电源线看着闹心(改造完基本就不考虑保修了)

弱电箱长这样

门上开孔  开80的孔放风扇    然后把集中供电也挂门上

光猫就是固定的位置  右侧翻转架子  我看空间 差不多可以把AP1202gi 卡进去 一前一后

左侧就是AC100 和3865u  都是12v的设备  走集中供电合适  少了一堆电源线乱糟糟的

还有一个自己做的小模块  DC 1分5 (吸顶灯用的吸铁石 找个地方吸一吸)

大家觉得这改造方案如何

网友:
8口的不够用,我都是用的24口的

网友:
24口的不够用,我是用2台48口的。

网友:
我用的是H3C的24口

网友A:
你这弱电箱要买大点的,要不然维护的时候连个腾挪的空间都没有。
话说家用有必要上软路由吗?有那么多设备那么多人用网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弱电箱要买大点的,要不然维护的时候连个腾挪的空间都没有。
话说家用有必要上软路由吗?有那么多设备 ...

他家有一百多间出租房呢!又是网络又是监控摄像头的,少了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家有一百多间出租房呢!又是网络又是监控摄像头的,少了不够用

那是必须上这种高大上的设备

网友:
光纤交换机用得到吗?用不到就不建议这样了。也要看你的实际情况,设备量,如果量多,应该就不是在弱电箱搞定的事了。说散热 的话,一般不会过热的,风扇倒不是非常必要

网友C:
做弱电箱是很反人类的。所有线拉到电视柜才是最舒服。你弱电箱再大也很难塞光猫+路由器+交换机

网友:
为什么不买个POE路由交换一体模块呢??直接省两个设备!!

网友:
一体化模块,交换机、无线路由管理、开关电源都省了!

网友:
3865应该6口吧,为什么还要交换机,上虚拟机爱快或集客ac控制器,配爱快集客刷机ap好了,上tp这种小ap面板多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弱电箱是很反人类的。所有线拉到电视柜才是最舒服。你弱电箱再大也很难塞光猫+路由器+交换机 ...

有道理,把新房子的弱电箱刚换成大的,朋友来一看,直接动手把线拉到客厅电视柜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把新房子的弱电箱刚换成大的,朋友来一看,直接动手把线拉到客厅电视柜处了。
...

我就是直接光纤到电视柜,电视柜专门留了一格做弱电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做弱电箱是很反人类的。所有线拉到电视柜才是最舒服。你弱电箱再大也很难塞光猫+路由器+交换机 ...

弱电箱就相当于一个配电柜,能放下个交换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电箱就相当于一个配电柜,能放下个交换机就行了

最多能放个8口的交换机和光猫。只放交换机的话,还要搞VLAN做单臂路由。现在500Mbps的宽带多得是,做单臂路由很勉强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弱电箱是很反人类的。所有线拉到电视柜才是最舒服。你弱电箱再大也很难塞光猫+路由器+交换机 ...

大交换机肯定放不下,小交换机没问题。
我家的弱电箱是装修公司的廉价货,放2个光猫、1台有线千兆路由、1个8口交换机、1个光纤收发器,还有防雷模块、漏电保护、电源插座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