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司朗LED没数据怎么改来做照明?

楼主(2020-05-12):
小弟不才找不到这个芯片数据。想改来做移动照明

网友:
汽车上的吧。。哈哈。。不知

网友A:
车规质量很好的。。。

某宝找到了
一个芯片5W,你这个是10W的
LE UW U1Ax  (x推测是1~5)

推测是串联的,每DIE正向typ4.5V,最大25度下1.5A。。。

移动用单锂电要升压啊弄个电流可调的升压芯片就行了

网友:
送电,点着了算

楼主:
要做个恒流呀。直接送电这东西容易坏。

网友B:
像是车灯,看看控制器,LED一般都是恒流驱动的,看看原控制器电流多少
根据这个做一个恒流源就行了

网友:
用恒流电源点灯,慢慢的加电压加电流试吧.  LED唯一的要求就是结温不超过110度 表面不超过8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车灯,看看控制器,LED一般都是恒流驱动的,看看原控制器电流多少
根据这个做一个恒流源就行了 ...

是车灯。豪车上的。原控制器坏掉了不过里面有mos管不知是哪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规质量很好的。。。

某宝找到了

是串联的我刚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灯珠里的金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规质量很好的。。。

某宝找到了

能把找到的链接私发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