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小米电蚊香

楼主(2020-05-12):
(图片)

网友A:
这玩意怎么样?我买过另外一种,一个纸芯转的那种。耗材太贵,效果不明确。

网友B:
做工还不错,

电池能用多久,可惜使用的是一次性电池,要是用充电电池岂不是更香

价格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不错,

电池能用多久,可惜使用的是一次性电池,要是用充电电池岂不是更香

你可以用镍氢5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怎么样?我买过另外一种,一个纸芯转的那种。耗材太贵,效果不明确。 ...

效果不知道 现在改成香薰了 放车里正好  把纸芯纽扣电池去掉直接连到电池仓就行了  蚊香液可以自己买

网友:
这种耗材不实用

网友:
也可以把风扇电机换成主板风扇小无刷,再换成14500锂电池,楼主车载用的话可以改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不用锂电池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A:
纽扣电池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是干什么用的?

计算蚊香片使用时间 没电了 就说明这个蚊香片到寿命了

网友C:
和我拆那个日本的差不多

网友:
我有一个老版圆形的,使用的驱蚊片一样,还是有点驱蚊效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我拆那个日本的差不多

原理性仿制,原理一样,生产自己搞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蚊香片使用时间 没电了 就说明这个蚊香片到寿命了

这么说蚊香片成本挺高的。我还以为用来加热蚊香片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性仿制,原理一样,生产自己搞就好。

对 原子弹原理也就那么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不知道 现在改成香薰了 放车里正好  把纸芯纽扣电池去掉直接连到电池仓就行了  蚊香液可以自己买 ...

老哥你是怎么改的跳过纽扣电池检测电量改香薰的呀?我昨天也想改成香薰但是显示蚊香片0%不能运行。

网友E:
你好,我看到你的那个拆解小米电蚊香的帖子,想问下我也想把电蚊香改造成香薰,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纽扣电池没电电蚊香不运转的问题的。

网友(2020-07-12):
这种驱蚊效果一般般了,不如电蚊拍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看到你的那个拆解小米电蚊香的帖子,想问下我也想把电蚊香改造成香薰,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纽扣电池没 ...

把纽扣电池供电接到电池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