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H600蓝牙耳机电池充不进电暴力外挂维修小记

楼主(2020-05-12):
5年前为了提高输入速度,潜伏迅飞语音QQ群被安利罗技h600,于是败了一只。

前段时间被学校安排网络教学,于是拿出许久不用的H600,还好,一切正常地用了整整一堂课,第二堂课却发现不断出现警示音,一个蓝牙耳机给我警示什么东西呢?也只可能是电池了吧?充电发现充不进,一充就满,一用就完,这应该是典型的电池老了吧?这显然难不住我,三下五除二就把电池换了,换电池时有个细节是原电池是三线的,看体积约80-150mah,反正有空间,把耳机里的限位桩钳掉,换了个也是许久前买的450mah的进去,搞定收工,一切都完美了。

好景不长,上了三次课过后,再次出现低压提示,又是一充就满,一用就完。
充不进电,是电压检测那里出问题了吧?还是哪个电阻电容变质?把另一侧耳机打开看看,一体化的板子,检测起来好麻烦啊,听说蓝牙和USB的协议麻烦极了,于是我烦极了......怎么解?

扔了重新买个吗?三百元钱呢,死马当成活马医吧,手里刚好还有TYPEC的充电板,外挂吧!反正我也不喜欢以前那个MicroUSB的充电嘴,早就TYPEC时代了。

于是乎在耳机上用1.0钻头打了孔

放上去居然没对准~~~我哭,头发都白了的人了不好意思哭....重新来吧,打个孔装上再打第二个,再装再打第三个。。。第四个

看上去还行,赶紧试试能不能充上电,充不上电还是改

充满电后,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网友A(2020-09-01):
这个耳机音质怎么样,看着质量不怎么样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耳机音质怎么样,看着质量不怎么样的感觉

音质还行,但作为欣赏音乐可能不够,新货的耳朵上还带有泡沫的。 但是,这货优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语音录入,在做大量文本输入的时候很便捷,感觉比手机的识别度更高,但这个没有仔细测量,买的时候仅仅是为了用来从网络文本回复别人的咨询。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A:
这个耳机音质怎么样,看着质量不怎么样的感觉

语音很清楚,很方便

网友B(2022-05-11):
麻烦问一下。充电板和原本的电路板是怎么连接的呢?另外这个只要是3.7V的电池就可以嘛?谢谢

网友C(2023-05-29):
好电池不容易找3.7V的电池

网友:
起死回生,再战3年。有可能战到退休。

楼主(2023-08-19):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充电板和原本的电路板是怎么连接的呢?另外这个只要是3.7V的电池就可以嘛?谢谢 ...

充电板的输入因为有USB口不需改,输出接到电池原来位置并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电池不容易找3.7V的电池

到处都是吧?满大街3.7-4.2的电池,通用锂电就行

网友D:
很喜欢那种小巧轻便的头戴耳机,但是发现现在好像都做的很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喜欢那种小巧轻便的头戴耳机,但是发现现在好像都做的很笨重

小巧的更舒适,特别是夏天。但小巧的往往省略了话筒长度,对于小语音识别会有影响

网友(2023-09-20):
我的蓝牙耳机也想作为电脑耳麦用,为什么不成功啊?不是所有的蓝牙耳机都可以做电脑耳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