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手动吸锡器

楼主(2020-05-12):
现在的吸锡器为什么,没用几天就不吸了,清理锡渣也不行!哪位师傅推荐一个,价格便宜,耐用的牌子!

网友:
漏气了,拆开检查……

网友:
这种吸锡器爱迪生的比较好,就是假货比较多

网友:
我有两个白光的,一大一小,小的很常用,为了省头子套了一截硅胶管,但是需要经常处理锡渣

网友:
Goot的好用,我买了几个。其他的基本上仿他。

网友A:
便宜的吸锡器还是算了吧,直接买吸锡带用吧。

网友:
买那种小的,半铝那种,这种确实不好用

网友:
在里面的活塞密封圈上加点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吸锡器还是算了吧,直接买吸锡带用吧。

五块钱一把的,用了三年了,路过!

网友:
这种不好用,反冲太厉害
以前一直用杰拉华的135A,简单好用,可惜现在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