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天到了,应个景,拆个收来的老式蝙蝠电风扇

楼主(2020-05-12):
去买废品的是,看到角落里有台电风扇,虽然旧了点,老了点,脏了点,胜在外观上看起来不缺件,都完整的,通电试机了下,能转,有门,提了提份量不错,那就收了它吧,拯救下它吧。
既然我东西全,不缺连,又能转为啥要卖了?琴键开关坏了,按下去弹不起来,好几个键都坏了,这就是被卖掉的原因吧,
回来清理卫生,拆机维修,发现琴键开关里按压触点的几个异形塑料片坏了,卡住了,本想着想办法找同样的配件,奈何也是夏天收的,正要用,就用铁皮易拉罐,双层剪了两个形状一样的装上去,嘿,还挺好使,

做好绝缘,该打磨地方打磨喷漆地方喷漆,嘿,还不错,焕然一新,去年用了一个夏天,今天刚拿出来拍几张发个贴

外观还不错,就是外壳发黄了

收到手还算比较干净,

面板原漆掉完了,统一喷上米黄色

底座铁板,打磨喷漆

硕大配重

铸铝外壳,纯铜电机

慢慢的还是节省成本了,摇头部件,还是塑料的

内部的线路图还是保留着的

简单的控制部分

透明的定时器还挺漂亮的

网罩打磨喷漆,要是喷成原始亮光光的那种就更漂亮了

网友A:
电机用料不错,现在的风扇为了防止铝线电机过热,通常把扇叶倾角调小,最低档噪音比以前蝙蝠牌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用料不错,现在的风扇为了防止铝线电机过热,通常把扇叶倾角调小,最低档噪音比以前蝙蝠牌大。 ...

你不说还真没注意过,的确这样的,还有怕铝电机负载过重,把扇叶也换成塑料的了,当然也有降低成本的关系

网友:
有台,扇叶是吕的,还有平衡小球,启动时澜澜的响

网友B:
一提蝙蝠,就一抽筋。铁壳电容才绝配
外表黄色据说也可翻新,淘宝,车大灯罩翻新。我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提蝙蝠,就一抽筋。铁壳电容才绝配
外表黄色据说也可翻新,淘宝,车大灯罩翻新。我没玩过。 ...

你就抽筋?被蝙蝠风扇电过,嗯,铁壳电容老了,我这电容标签上写了1990字样,这风扇也就90年初的产品,不算老货

网友C:
这是老品牌电扇,电机支架都是铸铝的,风叶也是金属的。

网友D:
估重相当于现在两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重相当于现在两倍

家里还有一台九几年的飞鹿,本来还有一个钻石吊扇,后来被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老品牌电扇,电机支架都是铸铝的,风叶也是金属的。

支架到是塑料的,中空里面有灯管能亮,铸铁的那种更老了 怕是七八十年代的产品,到是有一台

网友(2020-06-15):
家里有台老款台式蝙蝠电扇,亮灯是宝塔~
现在想打开后盖,被 "摇头"  挡住了,请指教怎么打开 后盖~

网友:
老一辈的鸿运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