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OLYMPUS CLK-4拆解,研究有神麻用

楼主(2020-05-12):
废品站出来的,看中外壳,D个东东挺用得上的,还有个提手,自带散热风扇.........

楼主:
里面一个灯泡,一个气泵,搞头牛来带,还搭一个风扇,花这成本,想不通了
看是马来西亚产品,哪里用的呢

楼主:
全部零部件,等下画个图上来

网友A:
这是个冷光源,医疗用的,一般连接内窥镜或者腔镜

网友:
医院里做内窥镜的光源

网友:
看光源部分有点像幻灯机,但是没有镜头,也可能是测量设备光源。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好象是一个冷光源,不知猜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冷光源,医疗用的,一般连接内窥镜或者腔镜

怎么还带个气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好象是一个冷光源,不知猜对否???

我也不知道,可能只有牛能用上

网友:
里面做得相当规矩

网友C:
好奢侈啊,拆了好可惜,等牙膏网上竟然有图纸,

网友:
https://www.biomart.cn/infosupply/6250745.htm
OLYMPUS奥林巴斯CLK-4内窥镜冷光源

网友:
里面做工真好

网友:
多谢介绍就好了

网友:
医疗窥镜光源。 这东西 不便宜的。

网友D:
废品站出来这成色的东西真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品站出来这成色的东西真不容易啊!

这种应该是淘汰下来的,估计都没用几天,灰都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奢侈啊,拆了好可惜,等牙膏网上竟然有图纸,

不拆也没地方用呀

网友:
没有气源内窥镜在体内只会被完全包裹起来,模糊一片啥也看不清。还有这属于最低档次的光源了,高级的里面通常有多块控制板,你这个连光强都是机械调节的,更是没有与摄像主机、内镜、电凝连接的控制口,甚至气压都不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