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机械与电子的完美结合-记松下磁带超薄随身听RQ-SX56更换皮带惰轮

楼主(2020-05-12):
拥有一套超薄随身听一直是从小的梦想!几年前淘到一台新的Panasonic RQ-SX56,不时偶尔拿出来听一听,怀一怀旧,不禁感叹,小小的身体里机械和电子简直就是完美的结合,像一个小精灵。
最近发现经常卷带、播放无力、按键不灵,拜读了众多前辈的帖子后,问题估计是松下机芯的通病塑料惰轮卡子开裂和皮带老化,随即淘宝购买了一套皮带和金属惰轮卡子。

又仔细研读了前辈的帖子后,维修开始!

1、拆开外壳周围的6颗螺丝,注意长度不一,不要装错了。

2、红色圆圈内的塑料卡子已经裂开了,一打开外壳就弹飞了,因此惰轮收磁带无力,就导致了卷带。

3、换上新的金属卡子,再也不会开裂了吧。用电烙铁焊开7个红色圆圈里的焊点,然后拧下5颗绿色圆圈中的螺丝,电路板就打开了。

4、轻轻掀开,注意不要弄断排线,拧下电机周围的3颗螺丝,取下电机。

5、电机取下来,就能换上新的皮带了。

6、按照原样装好,拧好螺丝,焊好焊点,满血复活!

7、换下来的皮带和惰轮卡子。

8、数码之家12合一工具也来露个脸^ ^

换完感觉紧致好多,但是还是偶尔有轻微颤音,据说也是通病,木耳暂时就不管啦,欢迎大家交流指正。

网友:
从踏板摩托交流点火,到DSG双离合变速箱,DSG不仅要结合电子,而且要结合液压系统。我九几年只听过复读机,能凑合出声听故事。

网友:
这是当年的高端货

网友:
给皮带和惰轮卡子购买的链接

网友:
金属惰轮卡子在哪里买的。 求链接。

网友:
金属惰轮卡在哪里买的。求链接。

网友A:
松下双皮带这种机芯没有单皮带机芯那种好

网友B:
几年前还能淘到新的,太难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双皮带这种机芯没有单皮带机芯那种好

感觉还是索尼的设计好,换皮带也简单,现在修好声音还有点抖,问题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还能淘到新的,太难得了

嗯,现在应该也有不少,只不过都涨价了。

网友(2020-06-11):
感觉还是索尼的设计好,换皮带也简单.就是菜鸟也能动手换

网友(2023-01-17):
松下的机芯与爱华的比较,相对比较复杂,故障率高!爱华用最少的元件实现所有的功能,这是工业设计水平的体现。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老古董了,品相真不错。

网友:
好东西,漂亮,都是以前买不起的高级货。

网友C(2025-03-25):
我也换了个皮带,但是听着跑调,不知道是不是压带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换了个皮带,但是听着跑调,不知道是不是压带轮的问题

我的声音也有点发颤,应该是压带轮的问题,松下的通病

网友:
当年可价格不菲,现在来看做工也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感觉有颤音的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一是皮带质量不够好,二是压带轮老化变形问题,三是那个齿轮传动的主导轴飞轮可能也是原因之一,齿轮传动似乎不如皮带直接驱动好。

网友:
大后期的机器,高度集成,没有一根飞线,看着真舒服

网友:
松下的工艺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