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盒子EC6108V9全系列免拆机、保留IPTV破解教程

楼主(2020-05-12):
(注意:盒子外观底部型号不准确,破解盒子前打开盒子设置--关于本机,确定盒子最终型号

适用型号:华为悦盒EC6108V93/94/97、EC6108V9C、EC6108V9U-pub、EC6108V9-pub;

1,U盘用电脑格式化成fat32格式,下载U盘破解文件:
2020年5月08日更新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g1DBVFR4DGjNEKcQaOj7w  提取码:rt3v

然后复制到格式化以后的U盘。两个方法都可以试试
方法1:将update.zip文件复制到U盘根目录;
方法2:在U盘根目录上新建一个文件夹“upgrade”,将update.zip文件复制到此文件夹中;
2,盒子和电视接好,网线连接光猫itv接口和盒子,电源适配器与盒子接好并插在插座上通电。用盒子后面电源键关掉盒子,U盘插在盒子的黑色USB口上。
3,按下电源键给盒子通电,摁的同时不停按遥控器右上角红色关机键,注意此时摁遥控器红键不是长摁,是不停连续地摁,系统会进入一个全英文的rec界面,进入这个界面停止摁遥控器。
(2017年7月新版进rec用左右方向键快速交替试试);

4,遥控器上有一个圆圈方向键,用方向键选择rec界面第一项,选中后遥控器摁确定,系统自动开始刷入破解包,几秒钟就结束了,结束后盒子会自动重启。重启后拔掉u盘。
5,正常读条完毕进iptv以后拔掉盒子后面网线,盒子上电源键重启盒子,插上网线,再次读条完毕进入iptv以后,会出现桌面选择窗口,选择“沙发桌面”,并选择“始终”系统会自动切到沙发桌面。

7,切换成功后,在沙发桌面的设置里开启wifi,搜索你家无线名字,然后输入密码,连上wifi,连接成功后,在沙发桌面找一个叫沙发管家的应用,点进去,下载个HDP直播,能下载,就说明连接成功了,如出现以下界面,选择“应用安装程序”。若不成功,拔掉网线重启盒子。

8,接下来在沙发管家里找到工具箱,如果看到ADB状态是“关闭”状态则是无法安装应用

9.打开ADB,在沙发桌面--系统应用中找到“adb”这个应用,选择开启adb,然后退出。

ADB打开成功界面如下图所示:

如还无法从沙发管家下载安装应用,那么进入沙发管家--工具箱--设置--安装方式改成“ROOT”
最后禁用在线升级,可做可不做,不影响使用。电视右侧会出现很多工具,用方向键下拉找到沙发管家设置,进入,里面有一个授权选项是关闭状态,把它打开,出现授权提醒窗口选择授权。打开后返回工具箱,找一个叫自启动管理的工具,进入后用方向键下拉找到一个叫检测更新的选项,把右侧的禁用点一下,变成恢复字样时表示屏蔽更新成功。以后就不会提示你系统更新了。防止更新后破解失效。

重启不出现沙发桌面处理办法:
方法1:进入REC界面选择”2“:Apply update from backup (从备份应用更新),然后重新用U盘破解(恢复出厂备份系统后IPTV无法观看,不看IPTV可以随意操作),破解完成后按方法2继续操作,如下图所示:

方法2:盒子已经破解成功,但开机进入系统后不出现沙发桌面处理办法:盒子中已经内置ES文件浏览器,破解完成后自动安装到盒子中, 然后找一个U盘正常开机之后插到盒子上,会弹出一个ES的外部存储界面提示,点击进去之后是ES界面文件管理,寻找首页的”应用“图标点进去,上边有个【用户已安装应用】旁边有个向下箭头,点开切换到【系统应用】里,看看有没有沙发管家或者沙发桌面相关的软件,如果有也可以从里边切换到沙发桌面 后续的再弄默认桌面。

补充内容 (2020-5-14 12:27):
最新下载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TY1HKMrMbiUOa2iz1HHAg
提取码:q633

补充内容 (2020-8-29 21:51):
U盘破解更新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JChhoncWsx8c2t1KcfEZg
提取码:xgzt

网友:
这个值得一试,不知四川高安这个老大难能不能用。

网友:
iptv怎么免账号通过??不管ip对否,只要能通过。。。。还有咋个修改iptv的地址?在哪个文件?

网友A(2020-06-19):
u盘破解文件的网盘失效了,楼主补一个,正需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破解文件的网盘失效了,楼主补一个,正需要,谢谢。

最新下载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TY1HKMrMbiUOa2iz1HHAg
提取码:q633

网友:
支持楼主精神,这个挺好。

网友:
请问高安的能不能刷?

网友:
正需要,谢谢。正需要,谢谢。

网友B:
请问上海电信6108V9C可以用这个吗?怕变砖先跟楼主确认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高安版,相关截图如下:

网友(2020-08-02):
就是要找保留Iptv的。竟然在数码找到!

网友:
还没有开刷,返回iptv是什么返回呢?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下载的文件没有找到 update.zip文件  是不是要改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上海电信6108V9C可以用这个吗?怕变砖先跟楼主确认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高安版,相关截图如下:

上海的有个刷机包的,短接后刷的,你找找

网友:
刷了,天气不能用,另外TF卡有时不能识别,硬关机后再开才行。

网友:
我也有这个盒子,能刷软路由吗?旁路由也行。

网友:
下载的文件没有找到 update.zip文件,请问楼主U盘这个文件在哪里?

网友(2021-02-28):
引用 网友C:
上海的有个刷机包的,短接后刷的,你找找

论坛没搜到,能给个提示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上海电信6108V9C可以用这个吗?怕变砖先跟楼主确认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高安版,相关截图如下:

我也是上海电信,兄弟你刷了吗?楼主这个我刷不了,提示更新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上海电信6108V9C可以用这个吗?怕变砖先跟楼主确认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高安版,相关截图如下:

兄弟你刷成了吗?同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