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风速太大了,买了个电容接上风扇刚动没风。降速降一半就行买多大的

楼主(2020-05-12):
风扇风速太大了,买了个电容接上风扇刚动没风。降速降一半就行买多大?的我买了1.5和2.0的。都试了 风扇刚动,没一点风

楼主:
我接的最小档位

网友:
吊扇?我台扇串的是4uf

网友:
依稀记得是22uF但是不敢确认了

网友A:
直接把开关换成可控硅模块应该没问题吧 也是几块钱 那个范围能大些 反正调我家鼓风机很好用

网友B:
推荐小米电风扇,便宜不贵,无极调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开关换成可控硅模块应该没问题吧 也是几块钱 那个范围能大些 反正调我家鼓风机很好用 ...

用可控硅模块低速档电机会嗡嗡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可控硅模块低速档电机会嗡嗡响

哦 这个还真没注意 因为风机本来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推荐小米电风扇,便宜不贵,无极调速。

最关键的没讲,就是噪音低
低档晚上睡觉开,夜深人静时基本没有任何声音
相比而言,摇头倒是有一点点声音,而且摇头可调角度,让它30度摇头60°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可控硅模块低速档电机会嗡嗡响

是的,买过一个外接的插座式的调速器,嗡嗡响,晚上睡觉没法用

网友:
我改过5台电风扇了。每台风扇减速用的电容容量都不一样的。有的1uf就够了,有的需要2.5uf甚至3uf,也可能需要更高的。
不过有个规律,用功率插座量一下,功率降低到不串联电容之前的一半是最合适的,再低就可能是电流大功率因素小很容易烧。
另外选择的风扇也有讲究,转速慢风量大的风扇最适合改造,转速快但是风量小的风扇不适合改造。

想要体验好的话推荐买直流变频风扇,最便宜的应该是小米,还有个网易严选也不错。

可控硅调速范围挺大,但是噪音相当的严重,我觉得没法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关键的没讲,就是噪音低
低档晚上睡觉开,夜深人静时基本没有任何声音
相比而言,摇头倒是有一点点声音 ...

是的,小爱同学也很好用啊,控制妥妥的。

一般老实落地扇,台扇的定时器很少使用,直接在定时器两端跨接一个1到2.4UF电容,把风扇扩展成6档。

具体电容值定义,就是能启动电机即可。

网友:
降多了,启动不了,3uf差不多

网友:
不是有两个嘛,两个并上看看,一个不刚转没风就两个并起来用

网友:
你应该换风扇,而不是去调速

网友:
拼多多,风扇遥控板。还带自然风等。

网友:
DIY,就是瞎折腾的意思,折腾到自己满意。折腾好了,哪成就感,就是满满的幸福。

网友(2021-07-25):
用2微发的直接替换掉CBB61中的4.5微发。这样你得到2微发,3.2微发, 4.4微发,5.6微发,满速  五个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