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电热茶具+20200416-0417

楼主(2020-05-12):
20200416 周四 晴天
    早不到8点来门市,无活,玩,将电源彻底做好,

    换个长柄开关代替输入输出切换按钮,给表头显示部分加个透明的挡板防止进土,

    给表头档了一块黄色的玻纤板,方便显示清晰,开孔按插座输入,焊线焊夹子做输出线,

    然后就完成了,又没事干了。玩什么呢?2020年4月16日09:46:37

    后半截就打盹打到12点,起来准备回家,因为都跑西边楼上去了,这边不管我了,

    准备好面条和菜,我回去自己捣鼓。

    我一看已经12点了,想试试前些天外甥女婿给的那17V的锂电池组,看看能给怼点电进去不,

    结果,感觉门口有个三轮停下来,正堵着门停,车上很多纸箱子,

    我以为是东邻居,因为他们现在是卖菜的,泡沫箱子,纸箱子经常往里边存,我也没在意,

    这邻居吧,没法说,谁占谁的便宜,反正又不像前任,弄一堆老头老太太来,占地方碍事,早期上个课还吵吵得心烦。

    不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学习雷蜂好榜样,要么就三大机滤八箱注意,闹不好还来句八扎嗨,

    就差好嗨呦,感觉已经达到了高--潮。

    这继任者可算是一天到晚都不用开门,这就是库房,就早起来放箱子什么的,统共几分钟,

    堵门口又不会太久,算了吧,啥也不说了,不然显得有点JJJJ了。

    嗐,结果,不多时,还有人进来,一看,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

    修拆开的那斗型的红色豆浆机,拆得真零散,

    这玩意,以前好像老黄媳妇卖豆浆的时候买的就是这玩意,下面这红色倒扣的升,跟老摇把电话机似得,

    左边一个开关,右边一个扳把,中间一个旋钮,打开开关,拧调速钮,然后扳动扳把,开始工作,

    现在整个把电机都拆下来了,说是不转,让我看看,

    经过检查,发现怎么电刷架一边的框框侧棱着呢?

    原来,这个铁做的三面的门型框的电刷架,被压在玻纤板上的那4个爪被强行掰出来两个,所以歪着,

    我拆下碳刷一看,这里成了3个部件了,电刷是碳刷,铜丝是铜丝。弹簧是弹簧,

    三者只是被挤压在这里边。我还没想到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

    还拾掇这刷架固定框,好容易按回去,打算让他买个碳刷就完事,

    可是,往回装很麻烦,我已经把固定这边基座的俩螺丝拧开了,转子也拔出来了,

    一头的销子取下来,轴和轴承锈了拔不出来,一头(就是我修的这边,)带个黑色风轮,也下不来。

    我转着转着,无意中看到电枢,那由很多片组成的电枢,竟然有一两个爆起,比其他的高很多,

    估计铆接的铜线也断开了吧?难怪碳刷崩掉一块呢,这样的话,我也没治啊,

    于是叫那哥们来,让他看,并且把坏碳刷交给他,可是刚交付完毕碳刷,

    他说这个不要了(不要你还不把碳刷给我?)扔你这吧,

    他出去,又拿来一个,说这个麻烦你给把这个上面的这东西弄下来,

    原来又是一个一样的,看着好像是俩六角螺母背在一块,可是又因为在一个发射井里,基本上跟井口平着,钳子下不去,

    又感觉上面黑乎乎的像是臭油之类的东西,跟他不要的那个比比,那个轴是空心的,里边有螺纹,

    我用钳子捶着一字改锥,冲冲中间的冒,竟然冲下来点黑的,

    看到十字的1/4,他恍然大悟“啊,是这样啊,那不用你麻烦了,我回去自己拧吧。  ”

     我说,没事,我给你清理干净了再说。用锥子将十字挑出来里边的黑东西,

     跟他说,自己回去找个十字改拧一下就行了,我就不管了啊。

    他说,还有一个。我以为出去还得拿一个来,结果,他出去放下,就上车了,直接走人,唉,走就走吧。

    打发走了。这边也到点了,12点20,回家,

    N--N-D,回家还没水,煮面条没水这不瞎啦?

    什么饭不要水或者水最少呢,本打算蒸米饭,看着有切好的炝锅的葱花,干脆,来点面糊煎饼算了,

    炒了菜,吃了5张面糊饼,够了。1点多点,我也忙活完了,吃完了,

    这DOG CAO DE也来水了。2020年4月16日14:15:29

    下午3点半来,还是无活,附近我那常蹭的网,一个已经不让连接了,

    可是,手机还固执得连接,只是不能上网,另一个则隔一会断一次,

    你眼瞅着那网的符号一会上一会没,唉,快手是上不去了,从上午就开始这样,

    估计是人家已经发现我这固定客户了,开始甩我啊。

    凑合听喜马拉雅吧,这玩意省流量,听鬼-故事得了。

    大概17点多,进来一位,三四十的一个细瘦男子,以前应该也来过,

    很喜欢找我修不值钱的玩意的那哥们,这次又拿来俩小玩意修,

    一个是个木质的超大个的魔方(或者说戒指盒子)反正是四四方方的实木盒子,

    上半盖有个玻璃窗,占据正面和顶面的两个面的直角玻璃,嵌入实木里边,如同个展示柜,

    下半个是实木的盒子,中间是个会转的一个东西,使用3V1.2A的适配器,

    还有开关一个,插座一个,镀金钮一个(可以选择4档,里边是4x2旋转开关)

    分别是正转,反转,正反转1,正反转2底部我拆了8个螺丝,

    结果,4个脚垫下来,电池盒下来,都不能拆下底盖,后来才发现,是从盒子里边的斜面的板子那里拆,

    拧下中间转的那个杯子形的东西,在圆周的一百八的位置上,各有一道槽,

    所以不是个完整的杯子,中间是个螺丝孔,与齿轮箱的轴接驳固定,

    拆下这个杯子,还是打不开,原来旁边还有个螺丝,很长,是斜楞着固定这块斜板子的,

    拆下螺丝,撬这肉色的革垫,总算将斜板子拆下来,

    板子上固定着一个类似原来的VCD的进出仓的那种直径4CM左右的电机它连着齿轮箱,降速,带动杯子,

    杯子里放着个同样颜色的显得很土气的一个布球或者布团,类似小孩玩的沙包,或者中医的脉枕。就来回转,

    他说,这是他老爹的,非要修,还有一样(是个折叠的充电台灯)一会再说

    这斜板子上还固定了个红色小板子。上面一个14个脚双排贴片芯片,

    蹭了字走了,不知道是啥玩意,还有RC之类,和大量插件,2针的大概3个,而且还都有冗余备份,

    电机输出位置是2个2P插座,完全并联,接开关的2P座,

    接电源口和电池盒的3P插座,接4x2开关的5P插座,旁边都有空位,

    似乎都可以按双份的这些东西,在插座中间藏着4个贴片Q,

    其中2个是2TY,应该是8550类的管子,负极性的,测正常,

    旁边两个是Y1,也就是8050,BC正常,BE不正常,一个959,一个1305,

    我怀疑是这俩坏的,于是,吹下,找出俩新的Y1,

    (往外取的时候,不小心掉了抽屉里一个,以为找不到了,结果楞从里边摸出个P1管子来,

    这不可能啊,如果一条里边都是Y1,怎么可能出来个P1呢?

    没法子,又找出一个新的,3个腿的位置重新上锡,然后吹回去,一次成功,试机转了,修复成功,

    可是,装好后,试了一会,拧一下4x1开关,结果,不转了,怎么也不转,只好拆开,

    结果测管子都没事啊,来回捣鼓,一会又转了,没事了,再后来就没出过问题,就一直试机,

    然后开始修台灯,他说是开关坏了,问我有没有,

    我拆开一看,开关很次,但是还是那种大的多脚开关,但是不像开关的事,直接短路也那样,

    灯闪了一下就灭,后来测电池只有1.4,有时候空载测是3.06一开开关就1.4,明显电池不行了,

    直接4V冒充电池试试灯,好像多少有些虚,

    于是,给开关点油,逛荡,终于磨合好了,开关没事了,还是电池不行,

    我跟他说,如果能找到手机电池什么的,换上一个比这个耐用,且不坏呢,

    他不置可否,光说他也好拆这玩意,年轻的时候也买烙铁买改锥啥的,只是不懂电,

    看你修这玩意就喜欢,你修我看,这就是乐趣。

    这是他老爹的东西,老头非要让修上,于是,出来找我修修看,不行就得买了。

    我只好尝试修电池,给电池拆开盖,发现一个橡胶帽嗦进去很深,明显缺水,一个大体是平的,

    于是,拆下帽,蒸馏水已经用完了,直接加点蓝水吧,一个里边1.5CC蓝水,

    然后开始并上4V电压,但是冲进去的可能很小,因为只能是冲进去一点,闪一下就完,

    我还是跟他说,要么你自己准备个手机电池,要么找个这样的圆柱体电池(指的桌上的坏18650)回来,

    我给你焊上就能用了。他还是不表态,或者说不行就买一个灯去得了。

    我装好,插220试了一下,没想到,这次冲进去不少,这次维持了好几秒,竟然没事了,

    也好,这样就能收费了。让他回去继续充吧,这边问多少钱,我说,给20得了,

    这边微信转账,我给他装回袋子里,交给他,打发走。

    暂时又没事了,他走的时候,也就17点35左右。2020年4月16日18:05:51

    今天,那修的汉匀充电器到了,我卖给对方的充电器也到了,终于算是成功到货,收回了55¥(扣除运费还剩45)

-------------------
20200417 周五 晴天

    早不到8点出来,开门,听鬼故事,玩,后来,昨天上午来预约的老头来了,修至高电茶壶,

    说是底座的五环座有毛病,不加热,问我有没有,我说修修看吧,

    最终,拆开底盖的4+2螺丝(2个三角明的,4个十字暗的,脚垫下藏着的)

    还得拆下固定底座的3个螺丝才拆开,将底座的5个金属片挨个拆出来调整,

    蹭掉表面的摩擦划痕,最终将中间的铁JJ对应的叉子重新修正,试机,没事了,

    于是,装上,结果,又不对劲了,不能加热了,只好拆开,

    后来,想起老头说的,换个铜片的话,第四环比别的少一节,也就是缺个银触点疙瘩,那明显是断了,

    当直接插在壶底部的时候,刚好接触上,

    可是这壶底部本身朝内凹进去一个半公分,太深了,装好后或许刚好够不上,

    本打算换个新座,无奈座的护盘大,装不上,所以最终放弃,拆下底座,将那个铜片拆下,

    找了半天铜料库存,找到个能放进去的,正好,

    就是拧螺丝的附近有点宽,下不去,锉了两下就好,装上,正合适,试机,正常,

    装好壳子,试机,还正常,没问题了,

    将给伦哥修充电定时器换下的黄安规电容准备出来,做个准备,省得说贵贱的,打定主意收他20得了,

    后来他9点10分回来,给他试机,说明已经换了铜片,修复了,没问题,

    他很高兴,我让他看了换的件,他很高兴,能修上就好,

    到收钱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心一软,唉,收15吧,

    老头扫码,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付款,直接给的现钱,打发走2020年4月17日09:38:52

    3点来,一下午无活,正听拆腻子什么之谜呢,一开头就是彭加木,双鱼佩的,沙民那套,

    后来来个白车,先是堵在东邻居门口,多少还挡着我那配钥匙桌和充电站,一直也不走,这个心烦,

    后来,2个小时后吧,牛嫂开始指挥着车挪位置,

    后来我发现从监控屏里看不见我的车子了,牛嫂跑那里干什么去了,。

    啊,后来才知道,她把我的车子原本贴着灌木放的,现在给南北放,跟灵灵的车子并排了,

    然后就让白车堵在原来她侵占的那土地的大缺口那里,

    今年人家翻地了,不让他们占领了,原本堵在那里的破门板什么的也撤了,

    这样,我的门市正对着马路,中间的地面阻隔没了,多少好点。

    你说这牛嫂也是,你自己门口那么一块地方,人家别人停个车子吧,只要不是去她家的,都撵,

    不让人家在哪里停车,你爷们的车,也不停自己门口,跑我门口堵着,

    你知道不挡着你门,却让你们家的车挡着别人的门,缺德不缺德啊?

    挪人家车子也不说一声。我那车子就在他车头半米处,

    这个时候我倒希望老天爷刮点风,我车子倒了砸Y的车,让她长点记性。

    你说这老牛也是,这一下午在这耗什么劲?

    到天快黑了,18点多吧,正听着外星人抓地球人采集蝌蚪和蛋子,讲的赤果果的学术语言,

    赶上寸劲,来个女的,就是以前说过的,来修过四灯锅,电压力锅,

    最后一次来修个挂烫机,结果因为胶管裂了,主要还是加热锅炉腐蚀,漏水,

    她非认准换胶管,舍不得换锅炉一个锅炉75,有卖的,一个胶管没地方买去,

    结果她拿走胶管,不管那套了,我在地上扔了一年多,也不见来放个P,

    后来嫌碍事,扔货架子上了,一直放着了(前一阵坛子里谁好记性,还问过这玩意呢)就是这卖老白干的女老板,

    这次又来了,拿来俩充电器,说记得我能修这个,又提民歌,说是他介绍来的,

    我打开大的那个看看,肯定摔过,断了俩柱子,拧下来跟壳子用胶水粘住,

    然后我开始修,灯闪,输出也就13-18V,开始发现变压器多个脚虚焊,

    但是,补焊后,还是这样,测遍所有以前经验里闪的相关元件,

    四大电解(主,从滤波,7脚滤波,12V-16v滤波)

    三大整流管(反馈供电,12-16V整流,主输出整流)

    相关电阻(反馈限流保护电阻,输出电流检测电阻,MOS取样电阻,)确实没啥事啊,

    431也换了,817也查了,没治。

    后来,又拆另一个小的,结果一试,也是闪,输出也在18V左右,

   明显的变压器摔坏了,次级那么粗的一把线全断,

    后来在外边哄孩子玩的她进来,问我好修不,不行就放下修,修好了给送回去。

    (这时候才提民歌,我这才想起来她是谁,就是那卖衡水老白干的一个超市。女老板。

    说民歌每天晚上9点去她那里转转。他们老熟了。)我说,你一两天来看看吧,我尽量修,她走了。

    我开始找变压器,准备替换那个变压器,这时候,正在讲翁美玲之死。

    牛进来了也不说什么,往旁边一坐,看我修充电器,我找了好几个变压器,个头,线序,针脚完全对应,

    有瓷罐的,有EE的,装上后都闪忽,牛开始抱怨,说修这个这么费劲啊,够修理费吧,还不如买一个呢,

    唉,有它在旁边添乱,我哪静得下心来修啊,

    好容易,19点多他走了,我继续研究,最后换了个跟原来完全一样的,

    上面贴纸和品牌都一样的变压器,换上还是闪,我晕,真烦,俩闪,都没治。

    后来按快手一个哥们的办法,送18V进去,短路启动电阻,输出竟然110多V,或者80V,这么高,这不对啊,差太多啊,

    无论字的方向,还是粗细两个变压器都一样,这不对啊,

    太晚了,都19点45了,回家。我关门,牛才开车走。明天再说吧,

网友A:
前排围观,矿泉水花生米方便面有需要吗来把脚让一让~

网友B:
师傅几天不发帖,还以为去哪里发财去了

网友:
难产的作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矿泉水花生米方便面有需要吗来把脚让一让~

我要我要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师傅几天不发帖,还以为去哪里发财去了

没法子,这不晚上就去西边睡嘛,这边下班就20点了,回到家2020了,吃完饭就2100,半小时车程到那边2140.从那边没法来论坛发帖,今天,老头老太太为了老头乱花钱的事闹离婚呢,老太太赌气西边去了,我就不去了,在家正好发

楼主:
是啊,可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法子,这不晚上就去西边睡嘛,这边下班就20点了,回到家2020了,吃完饭就2100,半小时车程到那边2140. ...

师傅孩子都大了吧?应该不用给孩子做饭了

网友C:
她把我的车子原本贴着灌木放的,现在给南北放,跟灵灵的车子并排了,

嗯嗯  有味道

网友D:
好不容易啊,作品都拖了一个月了

网友E: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网友F:
”看你修这玩意就喜欢,你修我看“,这个细瘦男子的维修费里有一半是观看的门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师傅孩子都大了吧?应该不用给孩子做饭了

不用,各管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她把我的车子原本贴着灌木放的,现在给南北放,跟灵灵的车子并排了,

嗯嗯  有味道 ...

又嗅出啥味道啦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不容易啊,作品都拖了一个月了

有那么久吗?这一晚上就超额一个多星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嘿嘿嘿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修这玩意就喜欢,你修我看“,这个细瘦男子的维修费里有一半是观看的门票 ...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去搞点液晶电视修一下,一台收个几百块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