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阿尔派AST X100CT能破解吗?

楼主(2020-05-12):
前些天收了台阿尔派AST X100CT 电信定制的,车翼行的。
这两天一直在研究,但是没有什么进展,今天只进到了网络设置的页面,但是这个页面居然连WIFI都没有,这定制的系统可真难搞啊,有没有破解过的高人指点一二?
头都大了……

楼主:
由于没有3G天线,也没有正常带流量的电信卡,等天线到货了再试试用浏览器能不能上网

楼主:
原来插卡可以电信3G,试了在家里只有1X,根本上不了网,只好跑到电信营业厅外面才连上3G信号。
但是只装了个别的桌面,问题还很多,比如桌面一不小心就意外退出,这时又回到车翼行的启动程序,又提示错误
可以通过别的地方进入车翼行的程序界面,但是可能车翼行没初始化成功,程序界面里面的每个程序都无法联网,蓝牙也无法打开,碟也读不了

网友(2020-09-02):
这种深度定制的系统真的是头疼的,不好玩

网友:
好眼熟的机器。。。

网友A:
查了一下记录,我当时收的破解好了以后挂某鱼一千多卖了 当时有坛友建了服务器可以应答,现在可能是不好找了。

网友:
前几年这东西出奇的便宜,就是搞不了,你这还进系统了,记得开始就要激活的,连系统都进不去,还要联古狗激活的.

网友B(2021-02-07):
引用 楼主:
原来插卡可以电信3G,试了在家里只有1X,根本上不了网,只好跑到电信营业厅外面才连上3G信号。
但是只装了 ...

请问您进行到哪一步了  不更新了呢   我也收了一个 现在可以蓝牙打电话  DVD都可以  也是就不去系统

网友C:
刷个系统行不行呀,破解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系统行不行呀,破解是不可能的吧

问题是不会刷啊  有木有大神指点下

楼主(2021-03-28):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记录,我当时收的破解好了以后挂某鱼一千多卖了 当时有坛友建了服务器可以应答,现在可能是不 ...

是不是呀,真是遗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进行到哪一步了  不更新了呢   我也收了一个 现在可以蓝牙打电话  DVD都可以  也是就不去系统   ...

我进系统也没有什么用,还要装个快捷软件,点了它再选运行的软件,麻烦得很,而且倒车也不会正常显示,对于我这种依赖倒车摄像头的人来说麻烦得很,摄像头插AV输入后可以选择视频输入就能看到倒车摄像头的画面,但是不可能挂倒档再选择视频输入吧,路中间掉头吓人得很……
音质是比现在那些安卓大屏好得多 了,可惜可惜

楼主:
之前在闲鱼好像三百多收了台破解好的,可以直接进入,就是卡得不行,手贱在设置点了重启系统,居然就黑屏挂了……心烦哦,难得碰到还隔屁了

网友D:
试试adb能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adb能不能改

不会搞,现在丢到一边凉快去 了

网友:
中兴ZM2111是cdma2000的模块,所以必须使cdma2000的3g卡才能激活,能不能把模块换成全网通的,是不是软件还要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