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mos管组成的调压电路。

楼主(2020-05-12):
电压2.5-36v可调。

网友:
在增加些外围电路,好像可以改成buck降压可调,至少效率比线性高一些。

网友:
电路简单,调压精度高

网友A:
做这个每次上电时输出电压会飙升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这个每次上电时输出电压会飙升一下

能详细说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说一下嘛

要加滤波电容吧,

网友C:
不在开关区,工作的MOS管,基本,都是在耍流氓,等着冒烟吧,

网友:
你这个电路,输入36V,输出不可能到达36v,你不考虑VGS电压吗?

网友D:
431+mos管稳压,一般都是431的电压外接一路至少比输出电压高5V以上的,才能保证稳压性能。

网友:
这个电压稳定吗?

网友:
:titter:lz瞎改 明明是配三极管的电路直接改MOS了?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D:
431+mos管稳压,一般都是431的电压外接一路至少比输出电压高5V以上的,才能保证稳压性能。 ...

这电路我验证过,确实输入要比输出大于5v才正常。

网友:
这个热量不同凡响.最低压差也很热.效率太低.

网友(2022-11-19):
这里用个mos管,有啥特别的吗?电流大?功耗高?压差大?

网友:
这个电路稳定

网友:
同问,这个电路稳定性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在开关区,工作的MOS管,基本,都是在耍流氓,等着冒烟吧,

确实 MOS 还是工作在开关区,才是靠谱,线性区工作,应该交给三极管。

网友(2023-12-23):
用MOS管比用三级管好

网友:
赶脚不怎么靠谱啊,我实测过MOS管的线性范围非常小。而且本来MOS管就是用来做开关的,目测这样的电路效率高不到哪里去。不如直接用494驱动做个串稳。

网友(2024-10-25):
这种电源用过,可靠性还行,MOS管的散热板要足够大,否则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