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PCB 都说TDA7293矫情 动不动就冒烟 省下吃烧烤的钱体验一把 结果令人舒服

楼主(2020-05-12):
没什么好描述的 。主题:TDA7293  3并联 。
目的1:实验并联电路是否正确 , 当然图也是网络上来的。
目的2:试验我买的7293是不是可以并联,  有人说什么什么样的是假货或是真货,我完全不懂真假,只有买芯试假。
结果:比较满意,至少没炸,买的芯片也成功并联,不得不说卖家比较贴心,还送了松香一盒,焊锡丝几米,这是我没想到的, 小感动。刚开始用小的变压器试的,  怕万一 ,好把对自己的伤害程度降到最低
上图吧  如有喜欢的朋友多 献丑共享打样文件(前提是不怕冒烟) TDA7293 3并联PCB.rar (26.41 KB, 下载次数: 23)     尺寸9.98X3.7CM 有兴趣的打样试试

网友A:
以前网上流传的1521电路都是错的呢!害我换了6个才发现错了,尴尬了,接上去就烧,很多图网上流出来的都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网上流传的1521电路都是错的呢!害我换了6个才发现错了,尴尬了,接上去就烧,很多图网上流出来的都有 ...

是的  要仔细斟酌  不然烧了芯片不说  关键浪费精力

网友B:
为啥子要并联?功率不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网上流传的1521电路都是错的呢!害我换了6个才发现错了,尴尬了,接上去就烧,很多图网上流出来的都有 ...

无利不起早,就像好多刷机教程,故意放出错的

网友C:
先认真看看芯片PDF  一般应用都有典型电路图
再对照自己实际做的图比对一下
7293我没做过多并,但是做过93推多对管扩流
低音很有力度,做炮的好东西
7293推2对管扩流然后再桥接BTL   合计4对三肯大管单声道  放炮完全不虚

网友D:
实际做出来有没有底噪(嗡嗡声)?我看板子的GND已经形成环路了,绕了板子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做出来有没有底噪(嗡嗡声)?我看板子的GND已经形成环路了,绕了板子一圈。 ...

这是双面板。集地应该在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网上流传的1521电路都是错的呢!害我换了6个才发现错了,尴尬了,接上去就烧,很多图网上流出来的都有 ...

下载官方datasheet,对照检查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子要并联?功率不够么?

算是不信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认真看看芯片PDF  一般应用都有典型电路图
再对照自己实际做的图比对一下
7293我没做过多并,但是做过93 ...

有空时也推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做出来有没有底噪(嗡嗡声)?我看板子的GND已经形成环路了,绕了板子一圈。 ...

故意包地试试看  听些资深烧油说的那么玄  证实下包起来会咋样  实际一点也没有   虽说木耳听不出火电水电的分别   嗡嗡声还是听得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际做出来有没有底噪(嗡嗡声)?我看板子的GND已经形成环路了,绕了板子一圈。 ...

整流滤波不在同一板上点的,环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流滤波不在同一板上点的,环路没问题,

原来是这回事啊  又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认真看看芯片PDF  一般应用都有典型电路图
再对照自己实际做的图比对一下
7293我没做过多并,但是做过93 ...

把喇叭换成变压器然后输入50Hz信号是不是就成纯正弦波逆变器了

网友F:
做个单面板的双并,造福DIY。

网友G:
7293我记得上电有个时序要注意,否则就容易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个单面板的双并,造福DIY。

好几年前做过双并   自从开始发出去打板了  就没做过单面  就连自己用覆铜板都是双面的做的多  现在自己不做了 可惜了那一堆阻焊油 硫酸纸 菲林胶片 显影剂 三氯化铁 覆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7293我记得上电有个时序要注意,否则就容易炸

是怎么个时序  还记得吗 麻烦告知下   省的不小心炸掉

网友(2020-07-13):
3并的高音怎样 ,说是并的越多 高音损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