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了一个06年的电脑,里面的硬盘是双供电的?过渡时期的产物?

楼主(2020-05-12):
捡了一个06年的电脑,里面的硬盘是双供电的?过渡时期的产物?
这联想品牌机,机箱铁皮真是厚!

网友:
那是给你多一种选择

网友A:
联想原装机箱,的确够厚重,我现在都喜欢把其他主板放这种机箱里。

网友B:
也有一块西数160g的,#3 驱动器 - WDC WD1600JS-00NCB1 (149 GB)

网友:
现在这种100-200的薄铁皮机箱,一块硬盘还好,两块硬盘直接共振,再加上独占风扇,机箱几个风扇,整个桌子都在颤。。。

网友:
还能兼容旧的电源

网友:
是二选一供电而已,方便那时候没有SATA电源接口的电源用的,我这还有2块东芝的500G的也是这样

网友C:
差评,居然没有SATA和IDE二选一数据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一块西数160g的,#3 驱动器 - WDC WD1600JS-00NCB1 (149 GB)

以前公司用过这个型号的硬盘,160G貌似还是黑色上盖的,工作起来温度贼高,还响,但是也没什么问题,用来做监控一年多也好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差评,居然没有SATA和IDE二选一数据口

不可能,刺头都不一样,我问过三星,SATA的磁头芯片与IDE的磁头芯片不一样,板子不能互换都。

开始我以为外板子一换就改口了那。并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联想原装机箱,的确够厚重,我现在都喜欢把其他主板放这种机箱里。

放上后面挡板不合适哈,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嗯 因为那时候好多电源没有硬盘供电口 只能4p 所以两种口都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上后面挡板不合适哈,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

板子标准不一样,不能放的吧,要放只能放同一标准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刺头都不一样,我问过三星,SATA的磁头芯片与IDE的磁头芯片不一样,板子不能互换都。

开始我以 ...

可能三星的不能换但是WD的可以换WD1600AAJS的可以换并口的,WD800JB也可以并 串互换的说!

网友:
因为那时候好多电源没有硬盘供电口 只能4p 所以两种口都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上后面挡板不合适哈,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

你的主板也有挡板的呀,那个通用的。还有开关,硬盘灯,要买转换插头,或者把针取出来,直接插主板上。

网友:
某一批80G的sata盘就是双供电,那时候很多电源没有sata供电口,转接头质量差又不靠谱

网友:
80G160G时代都有这种供电口,挺方便的,SATA比大D口多了一条橙色线,好像是信号检测,1600js是双碟80盘,比后来买的单碟160的抗造

网友:
这东西做两种样子的供电口是不是比随机送一个转接电源头要成本低?我怎么觉得加个转接线要成本低一些呢

网友:
我还有一块160G的这样硬盘呢,挂机子上当一个分区用。过渡时期的产物,新老电源通吃。现在用着 一个老方正品牌的机箱,铁板外边还有一层塑料壳,分量顶现在3个机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