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纬s-35-7.5 改装2-14v 大功率充电器

楼主(2020-05-12):
明纬s-350-7.5  微调范围5.5-9.5v 电流40A  实测最大43A

楼主:
加一个电位器先  挑起R23  去除过压保护即可3.3-14v调压
可以满足3.7-12v的电池充电了

楼主:
50A表头接用康铜做分流器,误差1A以内,已经媲美分流器了。

楼主:
电流实测3.3-14v达到40A  身边没有合适的负载直接用铜线代替负载  威力相当猛  不过还是建议额定功率内使用

楼主:
明日改调流

网友A:
等待你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待你改电流

欢迎探讨

网友:
等待改电流

楼主:
加了一个电位器即可1-40A调流

楼主:
最后改成1-13v  1-40A大功率可调电源

楼主:
锂电池充电,点焊机供电可以使用了

楼主:
铁锂充电 低压大电流  有需要的低价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