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IH电饭煲煮饭的时候盖子可以打开加菜进去么?

楼主(2020-05-12):
在用的日本象印IH电饭煲煮饭的时候是不能打开盖子的,不知道国内的牌子可不可以?

网友:
IH电锯煲一般都有不可以中途打开添加东西,那样会煮出来的东西会达不到设计要求。当然也得看具体情况。毕竟电饭煲主要是靠温度传感器来识别烹饪情况的。煮饭时打开再加蒸个馒头之类的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象印压力IH不可以,普通IH可以;其他或国内不知道。

网友:
亲测小米IH煮饭时打不开

网友:
美的的随时可以打开

网友:
没有压力的    估计能打开

网友:
我用奔腾的IH电饭煲,有时候煮汤,煮水饺,完全可以打开盖子运行。

网友:
小米的999款可以打开,但有提示音。

网友:
我用SUPER的IH电饭煲, 可以打开盖子运行。

但就是漏气的大问题,厂家也没办法!!

网友:
有压力的就不要打开了

网友:
不带压力的Ih问题不大。工作压力就是一个大气压多一点。所以不用担心漏气饭煮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