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颜值与性能并存HyperX起源AQUA水轴RGB键盘评测

楼主(2020-05-13):
前言

HyperX阿洛伊 起源键盘之前已经面世的红轴让我记忆深刻,优秀的按压触发手感如果认可了起源轴体,随着时间推移,第二款的起源AQUA水轴也来到我的面前,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颜值能打能抗的新品水轴起源键盘。

一、开箱

  Hyperx起源AQUA水轴键盘外包装简洁轻巧(外箱规格360mm×132.5mm×34.5mm),依旧采用Hyperx的经典红白配色,与之前的起源RED红轴没有变化,只有右上角轴体介绍方面有所变化。

HyperX起源AQUA水轴RGB键盘背面标注了主要特点,可插拔的TYPE-C接口数据线,航空级铝材,HyperX轴体及灯光,三个角度的脚撑设计。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起源系列的全部轴体,红轴和水轴已经出现,同时期待一波下一个轴体的到来。

   HyperX起源AQUA水轴RGB键盘附件部分这次的相当简单除了键盘本体说明书与数据线外再无其他物品。

二、键盘细节

线材方面附带TYPE-C接口USB线长度为1.8米,两侧接头处都标有Hyperx的LOGO方便用户查找使用。虽然方便携带但是经过测试发现无法支持快充线使用所以略让人遗憾。

HyperX起源AQUA水轴RGB键盘键盘通体黑色,主框架采用航天级铝合金材料,坚固耐用。金属表面阳极氧化处理,细砂纹理。整体键位布局104全键设计,虽然我也会用87键盘但是也需要搭配一个小键盘使用,所以还是104全键产品才是我的菜。

  HyperX起源AQUA水轴RGB键盘悬浮式键帽设计,沿用了Hyperx的ABS键帽,触感舒适,因为是常规键列所以方便用户后期自行更换其他键帽使用。搭配FN功能按键可以直接进行灯光调节以及快捷功能的使用。

  HyperX起源AQUA水轴RGB键盘右上角的LOGO区和指示灯区,与之前版本进行了升级显得更加的精细,一体性更好。

  HyperX起源AQUA水轴RGB键盘接口同样保持了Type C接口,设置在了键盘右侧方便走线使用。

  HyperX起源AQUA水轴RGB键盘的键帽,使用的是ABS类肤涂层键帽,保证了手感的同时也极大保证了透光率。

  键帽内部做工相对于过去产品提升很大,水口处理平整内部也没有出现色彩不均的问题大键位都拥有加强筋。不过说实话原配的这套键帽有点拉低了产品整体颜值,为什么这么说一会看到轴体时候自然你就理解了。

  HyperX起源AQUA水轴RGB键盘全新轴体颜值相当在线,整体粉嫩的绿色让人非常欢喜,整体感很好唯独这么好看的轴体配色被键帽无情的遮蔽住了。

RGB灯光并没有使用贴片式灯光,而是使用外露的RGB灯柱,这样好处是灯光更加的柔和光散效果更好。可配合HyperX NGENUITY软件,定制灯光。大键位使用了卫星轴设计,定位稳定回弹调校也比较到位。

三、拆解

  因为之前拆解过起源键盘,知道会比较困难,心里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可是还是差一点翻车了。拆卸掉正面钢板上的16颗螺丝,就开始扣底壳,发现不行看来还有隐藏的螺丝,但是一体性很好的正面上我找了半天还是没有能找到。最后抱着大力出奇迹的心态把指示灯扣起来终于看到了螺丝。

  拆完正面的螺丝准备用刷卡法把边框打开,结果发现还是无法拆分,于是抠掉脚贴试试,结果又来了四颗螺丝。

  一共拆下来21颗螺丝,有点令人发指,可见产品模具的稳定性设计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分体后首先看到底壳,这底壳内部强化制作相对于最初的阿洛伊fps提升巨大,按键位和固定点设计都很巧妙,抠洞位置保证了轴体空间,让整个键盘在不损失强度的情况下可以更加的轻薄。

  HyperX起源AQUA水轴RGB键盘的PCB制作依旧保持了一贯的高水准,焊点饱满走线规划也能体现出制造水平的高低,接口部分也同样焊接饱满稳固,但是应该增加屏蔽和保护措施。

总体拆解展示

四、驱动软件

  对于NGenuity软件,我就不展开进行描述了,如果需求内容可以搜索我之前发过的HyperX起源没有什么变化。

全局键位都可以自定义并且可以搭配宏命令使用。

RGB灯光设置里面可以调节灯光明亮度,灯光效果,以及同步效果等。

  五、日常展示

  现在购买键盘都可以获得赠送的桌垫,不过不知道线上是否有,我线下购买是作为赠品的存在,有的用当然不要放过哈哈哈。私下透露一下材质和复仇女神一样等于白嫖一个复仇女神桌垫只是有了起源介绍的印花所以喜欢的可以果断出手了。

总结

  HyperX起源AQUA水轴RGB键盘主框架采用航天级铝合金材料,坚固耐用。金属表面阳极氧化处理,细砂纹理。AQUA水轴为无声段落轴,cherry茶轴手感,但是拥有更轻的压力克数与更快触发速率更短的键程。并且起源AQUA水轴拥有更高的颜值,下一步准备更换套与之搭配的键帽让起源AQUA水轴不仅使用舒适而且还能成为桌面的装饰物般的存在。

  HyperX起源AQUA水轴RGB键盘使用感受上,一致性还是非常的好,特别是大键位的调校与灯光指示灯位置的提升,让我们感受到多方面的提升。不过我的标枪鼠标已经饥渴难耐了,期待与之搭配的无线键盘到来,让我的Hyperx无线套系早日达成。

网友(2021-01-08):
说实话我就不爱机械键盘,像是在弹钢琴。

网友A:
现在各种轴都有,看网上的评价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各种轴都有,看网上的评价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哪个

建议先买试轴器,上面带了很多MX轴或者box轴一个个按,就有个大概有个印象了,买键盘的时候可以参考。
不过,试轴器大部分是透明的平键帽,要装些常见的OEM高度的键帽去试,键程手感才接近实际成品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各种轴都有,看网上的评价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哪个

去当地买外设的店铺试试手感再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买试轴器,上面带了很多MX轴或者box轴一个个按,就有个大概有个印象了,买键盘的时候可以参考。
不 ...

那也有差别,键帽厚薄钢板厚度,触底反弹的力度也有很大差别。试轴器就是体验下轴体压力,真正要用我不是太推荐试轴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也有差别,键帽厚薄钢板厚度,触底反弹的力度也有很大差别。试轴器就是体验下轴体压力,真正要用我不是 ...

能体验到的东西不止是压力怎样。
轴体材质做工,是不是段落感比较强的、回馈的阻尼什么样的、装上普通键帽后大概的声音是比较响的还是完全没有声、轴芯间隙大不大,键帽装上去晃不晃,灯光安装类型……都可以在试轴器上看到或者感觉的到。
特别适合准备入坑或者入坑不久的对轴体映像有个初步的了解。第二步找到自己需要的和喜欢的类型,如同你说的那样,那个时候已经有个目标了,再去电脑城找外设店去试手感也不迟。最起码,在试轴器那关就能淘汰掉自己不喜欢轴。
打个比方吧,像我不喜欢声音太大或者有弹簧音的那种类型,就能在第一轮把用了各种类型MX的青轴、灰轴,雷蛇绿轴,凯华BOX白那些键盘都排除掉。缩小范围,去试键盘的时候会省不少时间。
前面还只是说是成品键盘,如果是准备自己DIY攒键盘的,因为这种键盘独一无二的属性,没有地方可以给我去试手感。试轴器上的轴又都是真家伙,先选套件,试轴器上的轴拆出来,放在套件的轴板上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体验到的东西不止是压力怎样。
轴体材质做工,是不是段落感比较强的、回馈的阻尼什么样的、装上普通键 ...

理论是这样没错,但是受限于轴体批次不同,键帽厚薄pbt用料差距,钢板和大键位调校都会影响直接的感受,所以试轴器只是一个理论产物并不能真实的完全展现搭配不同的使用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是这样没错,但是受限于轴体批次不同,键帽厚薄pbt用料差距,钢板和大键位调校都会影响直接的感受, ...

我理解的你的意思,其实层主的那个问题试轴器还是可以帮到他参考的,他的购买意向是想买成品键盘呢,还是只是想买轴攒键盘呢,现在不知道,只是想在市面上三十多种轴里面找一款合适自己的。靠试轴器只选中一种,那肯定也不切实际。能排除一小部分,有个大概映像和参考的范围,那还是可以,后面的事就会轻松不少。
说的直白点,试轴器就是海选,专门用来淘汰的第一映像就不喜欢的那种,进入初赛的那些才有资格上手去体验。

补充内容 (2021-3-3 09:26):
↓ 懂艾的年纪傻屄,你个修手机的就修手机的,什么小米售后的?正规的小米售后,哪个小的跟你鸡窝一样,你这点破烂文凭、经验能进小米?

补充内容 (2021-3-3 09:3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2392&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