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量产后1.5万多的坏块,这U盘还能用吗?

楼主(2020-05-13):
用着突然识别不出来了。。。量产了好几次都是1.5wj多的坏块。。。这U盘还能用吗?是不是很不稳定了?双贴intel颗粒29F32B08MCMFP

网友:
156个坏块,不是15642个坏块,前面是总计坏块数,后面的是分开的每个ce的坏块数,

网友:
坏块数是:156后面42/XXX是每个ce的坏块数 你拉开后把每个ce坏块数相加就是156这个总数。
颗粒没问题,盘继续用吧。

网友:
这标题看着吸引眼球,头次看头这么多坏块

网友:
要么楼主眼花了,数字哪有从百位开始断的,断也是从千位开始。
或者楼主是个新手,没理解银灿工具展示的坏块数量一栏各数字的意义

网友:
156个坏块,后面的是单CE的坏块数。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科普了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