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直线插补的程序,为什么显示两个错误呀

楼主(2020-05-13):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e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FF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uchar code FFW[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sbit K1 = P3^2;
int Xe=-8;
int Ye=6;
int Ym=0;
int Xm=0;
unit XOY;
uint ZF;
int r;
int N=64;
int M=5;
int MM=0;
int cstep;
int abs(int x);
void delay(uint t)
void XZstep();
void YZstep();
void XFstep();
void YFstep();
int pdxoy(int x,int y);
void InitLCD()
{
  LCDReset();
  InputMode(0x06);
  DispControl(0x0c);
  FunctionSet(0x38);
}
main()
{
int Fm=0;
cstep=abs(Xe)+abs(Ye);
InitLCD();
XOY=pdxoy(Xe,Ye);
while(1)
{
DispCharacter(0,1,'D');
DispCharacter(0,2,'I');
DispCharacter(0,3,'R');
DispCharacter(0,4,':');
if(K1==0)
{
while(cstep!=0)
{
if(Fm>=0)
{
if((XOY==1) || (XOY==4))
{
ZF=1;
}
else
{
ZF=2;
}
Fm=Fm-abs(Ye);
}
else
{
if((XOY==1) || (XOY==2))
{
ZF=3;
}
else
{
ZF=4;
}
Fm=Fm+abs(Xe);
}
switch(ZF)
{
case 1: {
YZstep();
if(M==16 || M==17)
{
DispCharacter(1,MM++,'X');
}
else
{
DispCharacter(0,M++,'X');
}
}break;
case 2: {
YFstep();
if(M>=16)
{
DispCharacter(1,MM++,'-');
DispCharacter(1,MM++,'X');
}
else
{
DispCharacter(0,M++,'-');
DispCharacter(0,M++,'X');
}
}break;
case 3: {
XZstep();
if(M==16 || M==17)
{
DispCharacter(1,MM++,'Y');
}
else
{
DispCharacter(0,M++,'Y');
}
}break;
case 4: {
XFstep();
if(M==16 || M==17)
{
DispCharacter(1,MM++,'-');
DispCharacter(1,MM++,'Y');
}
else
{
DispCharacter(0,M++,'-');
DispCharacter(0,M++,'Y');
}
}break;
}
delay(200);
cstep--;

网友:
错误提示弄上来看看啊,贴这个谁帮你

网友:
#include "LCD1602.h"
这个你有吗?
工程结构截图来

网友:
unit XOY;这句手误了吧

网友:
#define uche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FF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uchar code FFW[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ucher与uchar,还有2个相同名字的FFW【8】

网友:
你这纯粹就是不会C语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