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已解决:材质铸铁的,用什么手电钻钻头打比较好?

楼主(2020-05-13):
各位大佬,手头一套角磨机转电链锯套件,昨晚安装的时候发现链轮装不上角磨机的轴承上
卡尺卡了下,标准的M10轴承,这个链轮才9.8mm,怎么会差距这么大,

就是红圈的位置,小了,套不上轴承啊。
看材质应该是铸铁的,用了手电钻和宝塔钻头搞不定,完全不动,只会发热,得用什么打比较好啊?

组装好是这样

感谢坛友支招,用金刚砂打磨头配合之前撸的小电磨   扩孔成功了

网友A:
这是粉末冶金的,还挺硬的

网友B:
那最好就是上车床了。

网友C:
买钨钢钻头台钻打,不然精度不行也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钨钢钻头台钻打,不然精度不行也易断~

好    回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粉末冶金的,还挺硬的

就是啊   太硬了   我怕钻头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最好就是上车床了。

有车床我就自己铣一个了  哈哈

网友D:
用自制的砂纸圈,没有车床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自制的砂纸圈,没有车床的情况下

可以了,用之前7.9撸的小电磨   搞定    小东西加工挺好用的

楼主:
附上更新:用之前撸的小电磨搭配上金刚砂磨头慢慢磨好了

就用的这个,中午试了下,没想到下肉挺快的

感谢各位坛友出招。

网友E:
可以单独买这个轮的,但是买一整套也不贵,割柴火,树枝还是不错的

网友F:
组装好了 这套东西是神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单独买这个轮的,但是买一整套也不贵,割柴火,树枝还是不错的

  昨晚试了下水,修剪庭院的角花树枝   挺好用的  贼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组装好了 这套东西是神器啊

遇上上百人围堵都不怕的神器   还不是管制器具

网友(2024-07-14):
引用 楼主:
附上更新:用之前撸的小电磨搭配上金刚砂磨头慢慢磨好了

就用的这个,中午试了下,没想到下肉挺快的

哦。钢材比沙子的硬度差远了

网友:
金刚砂磨头!

网友:
这套东西是神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