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小折腾三星颗粒:K9PFGY8U7A-HCK0

楼主(2020-05-13):
咸鱼上蹲到的三星尸体830,压坏了一颗,7颗好的70块,mlc颗粒这个价格还可以。
到手拆下上测试架读id,坏的那个掉了个ce,8ce只有7ce,植球上2.0板子开16g应该不错。

颗粒是8ce 32G 略有点鸡肋,4片2246就满了,但据说速度很快?拆完颗粒准备看看体质如何。

先是用u盘测试架,安国,清空加全新,到最后报错:写坏块错误。32g慢扫开卡比较花时间,算了,上2246en测试架吧。

上测试架,ce识别ok直接开卡,pass。
坏块也不多,10个以内,跑数据校验,问题来了,写入到16G软件卡死,掉盘,重新插拔,再继续写入没写多少继续卡死,掉盘
不会遇到雷了吧?
网上爬帖子,说这个vccq需要3.3,我这个测试架是1.8的,按说一颗应该能带的动啊。。。
有点慌,继续爬贴,说可以用2246xt开卡,下载到了能开卡的版本---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O1224H_DBP0120_FWP0316B-,直接开卡,提示坏块过多
2246en能开卡,xt不能直接开,怪了...
坏块多就跑rdt吧,设置rdt没注意,设置的是只跑pretest的RDT而不是全盘的。

烧录rdt后,重新插拔一下,因为只扫pretest坏块,所以速度很快,半分钟就好了。
设置好参考rdt开卡,重新插入测试架,看一下rdt,扫出来不多的坏块,我觉得pretest的rdt就是读取一下原始坏块列表。
这次开卡很顺利,没有报坏块过多。

开完卡跑测试,也非常顺利。

2.0接口下跑的速度。

跑完了7片颗粒 坏块最少3 最多的12 颗粒体质都还不错。
小折腾结束,好歹用46xt开出来并且过了校验。有机会上2246en再继续折腾吧。

楼主:
打算用安国跑一下坏块,看来不行....

跑了一会报错:

网友:
楼主测试架不少啊,我最近也是买测试架上头了,手里共计有7个测试架了

网友A:
我现在一个架子都莫得,每次都是焊来焊去,麻烦的要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一个架子都莫得,每次都是焊来焊去,麻烦的要死

常玩闪存的话,可以买一个,至少得有个安国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常玩闪存的话,可以买一个,至少得有个安国的吧。

6989板子一大堆在那里吃灰,2元一片收了一大堆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6989板子一大堆在那里吃灰,2元一片收了一大堆回来

哈哈咋玩这么6

网友C:
价格不错,期待4片贴2246EN出好成绩。K9PFGY8U7A和K9PFGY8U7B都是3.3V的闪存,1.8V会降速掉盘。

网友D(2022-11-16):
引用 网友C:
价格不错,期待4片贴2246EN出好成绩。K9PFGY8U7A和K9PFGY8U7B都是3.3V的闪存,1.8V会降速掉盘。 ...

我弄了两块江波龙的2246en,上面正好是这个颗粒,合并在其中一块板子上,开250g,按ecc15跑过rdt,0坏块,全盘写入不掉速,体质相当好。多出一块板子应该也是3.3v的可以贴点别的

网友E(2023-10-13):
引用 网友D:
我弄了两块江波龙的2246en,上面正好是这个颗粒,合并在其中一块板子上,开250g,按ecc15跑过rdt,0坏块 ...

8片64ce了  46en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8片64ce了  46en支持?

我的是64g/8ce,K9UHGY8U7A  四颗粒,也是27nm的,目前RO822A固件,但是量产之后不能显示写入和读取量

不知道什么原因,其它颗粒没有见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