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LED 的电源板,50V2.2uf 的电容挂了,用什么型号的能替代?

楼主(2020-05-13):
单位上 一批 LED , 坏了 10多根, 拆下来一看,都是 这个 50V2.2uf的电容挂了。

从 好的 电源板上 拆一个电容换上,   就能正常工作了。

       由于本地偏远小镇,  无法购买到 50V 2.2uf 的电容,

请各位大神 指点,   用什么 相近 型号的代替能行?

网友A:
估计电容耐压低了,本地没有去网购啊,不值钱的,或者去找以前报废U型节能灯那个板子上有这种电容,250V2.2或者3.3的有2个

网友:
单位的申请换新的灯啊,或者找供货商过来保修。。。这个报废或者自己拿走就是了。。。

除非真的情况特殊,没必要动。。。

这个可能是纹波太高出问题了。。弄点节能灯的CBB电容不知道行不行,用电解也可以弄耐压高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容耐压低了,本地没有去网购啊,不值钱的,或者去找以前报废U型节能灯那个板子上有这种电容,250V2.2 ...

废节能灯或者手机充电器上能拆。可以用400V/2.2uF,4.7uF的都可以.这个是滤波的,容量大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