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0-05-13):
我买的HP Gen10 NAS服务器,现在用黑群晖,怎么能转白呢?是要买正版系统吗?多少银子呀?

谢谢指教!

网友:
洗白干嘛 黑的就黑的被   他们自带的内网穿透 卡 卡的厉害

网友A:
1.白群的 sn 和 mac(算号器算出或者自己有一台白群),并在引导配置里面修改好
2.用网卡mac刷写工具,把mac刷成第一步得到的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白群的 sn 和 mac(算号器算出或者自己有一台白群),并在引导配置里面修改好
2.用网卡mac刷写工具,把mac ...

这个方法看来不是我等之辈可以驾驭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