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H27Q2T8QEA9R 拆一个金泰克的S300 480G固态(喜闻乐见的2258XT + 海力士)

楼主(2020-05-13):
2258XT几乎是时下国产固态最常见的主控了,无缓存设计,价格低廉,国产很多盘在用,甚至西数这类大厂也能见到它的影子,今天来看下这块金泰克的固态,查了一下竟然是3D TLC的颗粒,目前故障是开机蓝屏,只能读不能写,无法格式化,分区无法删除。虽然已经拿去返厂了。但本着学习的精神,跟坛友分享一下!求大佬赏点M 哈哈。

这个机器是送修的机器,客户在别地儿买的,内存条竟然是划线片,坑的一批,任务管理器显示1200Mhz频率,她是DDR4的条子,估计是为了稳定性,把频率降低运行的

接下来还是看主角, 金泰克s300, 480G的盘还是少见有人装

质感还行,金属外壳 对散热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

防伪标做的还不错,

开盘!

喜闻乐见海力士,丝印H27Q2T8QEA9R

自我感觉海力士质量比较次,以前在手机上的字库如果是海力士的基本坏是迟早的事,三星和东芝基本玩不坏,,至今看到三星和东芝的标都有一种安全感,看到海力士就觉危。

查了一下竟然是3D TLC 不知道这个故障是海力士的问题还是2258XT的锅?有懂的坛友来评下

网友A:
我现在看到海力士也是瑟瑟发抖,这个是3Dv4的颗粒,倒是有流出的开卡软件。

至于固态坏了,这个锅谁来背,只能说海力士和58xt都不是省油的灯,各背半个锅吧

网友:
管它三七二十一,找开卡工具开了再说

网友B:
内存频率不是要X2算的么,1200就是2400的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频率不是要X2算的么,1200就是2400的条啊

win10任务管理器,我别的ddr4的条子都是2133或者2400或者2666,就这一个显示12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看到海力士也是瑟瑟发抖,这个是3Dv4的颗粒,倒是有流出的开卡软件。

至于固态坏了,这个锅谁来背, ...

不会固态开卡啊 哎 不知道找哪个版本 版本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固态开卡啊 哎 不知道找哪个版本 版本很多

说来也巧,我刚拿到一个网友发来的坏固态,同样方案的,正在琢磨开卡。

找到了合适的开卡包SM2258XT_HY3D-V4_PKGS0722A_FWS0712B0,就是开不出来,郁闷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来也巧,我刚拿到一个网友发来的坏固态,同样方案的,正在琢磨开卡。

找到了合适的开卡包SM2258XT_HY3 ...

一看就知道是德乐的固态,开过太多了,速度还不错,开过以后用的不错,怀疑是以前的固件不行

网友D:
这个也是上2258h的满速颗粒啊。

网友:
这防伪标签质量真好,这么打开都没事,希望更多的厂家继续学习

网友:
海力士声名远扬(笑)

网友(2020-07-16):
我靠,和我的模一样,也是写保护,我还以为是中毒了,或者是装了还原系统啥的,原来是SSd坏了啊,得开卡啊,我的个天

网友:
金泰克的防拆标质量确实不错。不过这牌子不支持个人送保,所以找不到商家的话,拆不拆其实没区别

网友(2021-03-27):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是上2258h的满速颗粒啊。

大佬,确定能上58H吗?

网友(2022-05-11):
引用 网友A:
说来也巧,我刚拿到一个网友发来的坏固态,同样方案的,正在琢磨开卡。

找到了合适的开卡包SM2258XT_HY3 ...

您这个开卡成功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来也巧,我刚拿到一个网友发来的坏固态,同样方案的,正在琢磨开卡。

找到了合适的开卡包SM2258XT_HY3 ...

你这个最后开成功了么?

网友:
刚收了个一模一样的,明天到,开成了告诉你。哈哈哈

网友:
2258h+H27Q4T8LQA3R特别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来也巧,我刚拿到一个网友发来的坏固态,同样方案的,正在琢磨开卡。

找到了合适的开卡包SM2258XT_HY3 ...

您好,我有一个硬盘坏了,好像跟您的一样,开卡包SM2258XT_HY3D-V4_PKGS0722A_FWS0712B0能否发一下13001917@qq.com,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德乐的固态,开过太多了,速度还不错,开过以后用的不错,怀疑是以前的固件不行 ...

您好,我有一个硬盘坏了,好像需要开卡包SM2258XT_HY3D-V4_PKGS0722A_FWS0712B0能否发一下13001917@qq.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