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十几年前的BIWIN MP3,居然还能开机

楼主(2020-05-13):
翻东西翻出来十几年前的买的MP3播放器,128MB容量,炬力ATJ2075主控,当时很贵的,插上充电后居然还能开机使用,容量太小可以当录音笔和收音机用

网友:
从128M的内存可以看出确实比较古老了,我有两个朗技的MP3,只能插耳机使用,大概是是2001年、2002年的时候得到的,也是128M内存,当时好像标价300左右。

网友A:
有点儿怪,

开始用 T 口 而不是 方口 的 USB 了,
那会儿 128MB 的已经不多了呀,

炬力 atj2075,
带 FM,
看上去用料也不寒酸,
应该不是最便宜的那种,

不过个人觉得,
这设计有隐患,
电池如果固定不好的话,
一旦磕碰就可能影响到屏幕排线,
而且排线座还是紧贴边缘,

按键背面就是芯片焊盘,
经常受力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一看就象是传家宝

网友:
那是因为用的不是海力士的存储芯片,不然到现在,固件早损坏开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儿怪,

开始用 T 口 而不是 方口 的 USB 了,

还好,之前用了几年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
这款和benq的 joybee一样的造型

网友:
印象中这种mp3录音质量很好

网友:
哇,和我小时候第一个MP3一个样子啊。

网友B:
十多年前我买的都是放一节电池的,充电的太高端啊

网友C:
这种早期产品固件是分开储存在一个单独芯片中(39VF010),所以不容易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多年前我买的都是放一节电池的,充电的太高端啊

是当时比较高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早期产品固件是分开储存在一个单独芯片中(39VF010),所以不容易掉固件 ...

受教了,这方面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早期产品固件是分开储存在一个单独芯片中(39VF010),所以不容易掉固件 ...

后面的炬力固件是存在闪存中,很容易掉,然后卖mp3的就苦逼了,售后天天刷各种型号固件,后面山寨大批量出来,固件都可以diy了

网友:
满满的回忆呀  楼主有心

网友(2020-06-20):
太垃圾做工了,还是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儿怪,

开始用 T 口 而不是 方口 的 USB 了,

没什么怪的,这个在2千零几年的时候算公版方案,电脑城各种品牌多的太,我也用过两个感觉一般

网友:
在04年的时候我同学买了 爱国者MP3,花了大概是500块。彩屏的

网友:
买过400多的火柴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