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长城显示器附赠的电源,宁波冠硕产12V 50w,做工不错!

楼主(2020-05-13):
是它了,AC线我拔掉了,DC端是5.5X2.1的头

正面标签

背面标签纸,宁波冠硕产  标称50w

看下AC母座这里

好了我们开拆

有屏蔽罩着

打开它,第一感觉还是蛮不错的,用料不含糊

近看

散热块

看下厚度

这是整流桥吧

光耦

背面的贴片元件

焊点细致

拆解结束,这是用螺丝固定的 可以无损装回。
好久没来坛里发帖了,心血来潮跟大家分享一下,求点M~

网友:
没钱,哈哈 捧捧人场

网友:
好像以前海康老4路DVR就配这种电源,低压接口4Pin的

网友:
我有一个冠硕24v2.5a的,板子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有一个冠硕12V3.33a的,电源左上角带灯的。带车机用温升不大。

网友:
有个一样的,但是是12V5A的。这玩意这么多本版本的吗

网友(2020-06-19):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侨威的副牌!

网友:
用料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