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微波炉风扇、转盘不转

楼主(2020-05-13):
同事的微波炉,美的电脑面板不锈钢内胆
面板操作能加热,但是背后风扇、内胆转盘都不转
拆下电脑板,有段铜皮(红色条)都烧没了
请大佬帮我看看

铜皮用导线代替一下,我会做。
另外想换掉:JZC-40F , JQX-78F 这2个继电器
这2个继电器的作用能简单说说吗?我不懂,还有为什么这个地方铜皮会爆?
谢谢

网友:
不会无缘无故的烧,看看烧掉的这个地方是通到哪里的,可能后面的负载有短路的情况,另外没搞清楚原因之前不要自己随便接上,否则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网友:
铜皮烧了,是靠近变压器的那个小继电器接的负载短路了(查看是哪路负载?)。这几个继电器是控制烧烤管,微波管,马达等用的,你对比下实物就清楚了。

网友:
风扇不转,转盘不转,一是继电器损坏,二是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损坏,单片机损坏的情况比较少见(如果真的坏了,也报废了)。

网友:
短路了。。。一般转盘和风扇不会短路很严重的,你这样子应该是严重短路了要查查电线是不是破皮对地短路了

楼主:
结果 已修好
单独加电试风扇、转盘电机,都是好的,买了所说的继电器换了,铜皮用了一个保险丝代替(看看还炸不炸),通电正常了。
铜皮爆,不知是不是,灯泡短路造成的,当时灯泡炸了,而灯泡、风扇、转盘电机同在这条线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