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笔记本的假电源,贴的联想标,20V 标称65W

楼主(2020-05-13):
山货,山味较浓,欢迎坛友品尝~客户送修的笔记本,别地儿买的,感觉她这电源有点怪,竟然贴了标,但重量还是蛮重的,拆开发现是铁块配重,果不其然山货。

外壳

标签(由于这个是山货,标签可以不用理会了)

可疑之处,竟然有个小金标

线是标称20 AWG,DC端是联想方口

开拆,山味十足,细品细品

整体

喜闻乐见 配重铁块

背面光秃秃的什么原件都没

这个电源是没有保险丝的,只是这里用了一点锡带过去,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起到保险丝的作用?

高压部分

IC

几个整流二极管,整流桥

光耦

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

低压这边还有一个IC

配重的铁块大概1mm厚把,跟原装一样重就靠它了 。哈哈
到此拆解就结束了 已经通知客户使用要小心 建议更换同电压的正牌电源。  (好久没来坛里了,把欠了该分享的还给大家, 求点M吧~)

网友A:
讲真不拆真看不出,另,用铜箔做保险是可行的,保险丝不也是电流大了之后熔断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讲真不拆真看不出,另,用铜箔做保险是可行的,保险丝不也是电流大了之后熔断么 ...

理论上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实际上并不行。
因为铜箔比保险丝难烧断,所以会有危险。
楼主这个拆机里面那一点点焊锡理论上也可以当保险丝,但是这个地方的这点焊锡的量并不像保险丝那么精确,所以熔断电流也是很难确定的,实际熔断电流在每个产品中的差异会非常大,所以并不能起到保险丝的作用,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实际上并不行。
因为铜箔比保险丝难烧断,所以会有危险。
楼主这个拆机里面那 ...

主要两点:熔断速度慢、熔断电流不精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两点:熔断速度慢、熔断电流不精确。

对,这两点完全没法保证,这两点没法保证就会导致危险的事情发生。
这两点也是保险丝的价值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两点完全没法保证,这两点没法保证就会导致危险的事情发生。
这两点也是保险丝的价值所在 ...

我不知道这个厂家为什么把保险丝省去了 难道它很贵吗?我拆过很多山寨电源,像这种省去保险丝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个做工还可以,不算很山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实际上并不行。
因为铜箔比保险丝难烧断,所以会有危险。
楼主这个拆机里面那 ...

放心,后面管子炸了的话这里肯定能烧断,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后面管子炸了的话这里肯定能烧断,嘿嘿

烧断肯定能烧断,但是烧断的不及时可能会引发其他一些严重后果,比如火灾。专业的保险管安全系数就要好的多

网友:
一股清新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

网友:
设计还行,就是用料很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这个厂家为什么把保险丝省去了 难道它很贵吗?我拆过很多山寨电源,像这种省去保险丝的还是第一 ...

反正能省几分钱是几分钱,既然是山寨货,坏了他们也没有售后给你维修,有没有保险都是一样

网友:
这个拿个功率插座测下空载功率就露馅了。

网友:
昨天也拆这个外观一样的联想65W电源,结果C夹夹不开,刀撬不开,焊的极牢固,网上下单买磨片准备切开了。

网友:
拿磨片锯开的光宝65W,次级肖特基。效率大于89%.

网友:
还好,还没山到家,山到家了拆开都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