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阳能、空气能、热水器

楼主(2020-05-13):
123456789012

网友A:
信号传感器加远程继电器模块应该能够实现,不过要自己改的

网友B:
把这两个坑货都扔了,1000块不到买个电热水器,什么烦恼都没有。性价比比这两个坑货好太多了

网友C:
PLC 加 温度传感器

网友D:
太阳能的出水管,接到空气能进水管,空气能设定50度,就不用管他了,用就是

网友E:
楼主,你的 太阳能  和 空气能 是并联还是串联的。
并联的还需要一路开一路关,手动开关
串联的水是不是都要绕一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传感器加远程继电器模块应该能够实现,不过要自己改的

难的就是空气能热水器的开机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两个坑货都扔了,1000块不到买个电热水器,什么烦恼都没有。性价比比这两个坑货好太多了 ...

南方农村,太阳能热水器用了十年了,依旧坚挺,电热水器即热型的耗电,储水型的容量小,平常8个人洗澡,算长久,还是空气能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 加 温度传感器

如何触发空气能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的出水管,接到空气能进水管,空气能设定50度,就不用管他了,用就是 ...

太阳能跟空气能,并联,通过电动三通阀切换水道,如果串联,需要加增压泵,并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 太阳能  和 空气能 是并联还是串联的。
并联的还需要一路开一路关,手动开关
串联的水是不是都 ...

并联,通过电动三通阀,切换水道。增加了wifi插座,可以远程切换水道,还可以远程控制空气能加热。目前,考虑,联动起来,就不用了手动开软件操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并联,通过电动三通阀,切换水道。增加了wifi插座,可以远程切换水道,还可以远程控制空气能加热。目前, ...

老哥,你太牛了,农村别墅热水方案最优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你太牛了,农村别墅热水方案最优解。

目前解决不了联动,技术有限啊,又不会玩单片机

网友F:
我的情况与楼主大致,但我的太阳能变成自动补水箱,太阳能与空气能之间的管道保温做好,利用太阳能与空气能的落差增压.南方这样的天气空气能基本没有启动.我空气能设置50度

还有个方案,我文笔不好 不知道怎么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情况与楼主大致,但我的太阳能变成自动补水箱,太阳能与空气能之间的管道保温做好,利用太阳能与空气能的 ...

你这个是串联方案,但利用楼层高低水压,但我这台达不到空气能的进水压力,需要加增压泵,这样就划不来了,还不如加电动三通阀,并联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情况与楼主大致,但我的太阳能变成自动补水箱,太阳能与空气能之间的管道保温做好,利用太阳能与空气能的 ...

而且,有个问题,夏天太阳能的水温达到80多度,串联在空气能上,空气能水箱能否承受这样的高温,一般空气能带电加热的最高加热到75度,串联起来,太阳能热水必须经过空气能水箱才能流出来。

网友G:
我这种是不是太阳能和太空能一起,我也搞不懂。有太阳不用电加热,低于55度要电加热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而且,有个问题,夏天太阳能的水温达到80多度,串联在空气能上,空气能水箱能否承受这样的高温,一般空气 ...

空气能有减压阀,会排气.我刚开始也跟你这样想,我之前做商用热水系统的时候厂家给了控制箱,白天太阳能制热,当某个时间点水温达不到的时候空气能制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气能有减压阀,会排气.我刚开始也跟你这样想,我之前做商用热水系统的时候厂家给了控制箱,白天太阳能制热 ...

我目前就是需要,某个时间点,太阳能热水达不到设定水温,就执行空气能加热,同时切换水路,但这个控制器,没得卖,只能搞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种是不是太阳能和太空能一起,我也搞不懂。有太阳不用电加热,低于55度要电加热 ...

你这种,太阳能,空气能一体式。也叫太空能热水器。有个问题请教下,你这款保温性如何。还有一种太空能,分体式的,太阳能板跟水箱分离。保温好点。我买的是,单纯空气能。